车船用双向有刷320A电调

楼主(2010-10-11):
这个320a是320安培的意思吗 12v550电机能有这么大电流吗 飞机上用的这个
40A 有刷电调
1.工作电压:7.2-12V
2.安全启动装置;无级调速,5V低压保护。
3.低压降,最大电流140A
4.连续工作电流40A
5.EBC输出5.0V.可供接收和舵机使用
6.重量19.5g左右
550有刷为什么不加管子不能用 40a不够用吗

楼主:
工程师都休息去啦 还是这个问题太弱

网友A:
搜索一下我以前的帖子,我画过320A有刷电调的图
所谓320A确实是320安培,不过是满打满算的理论值,实际上光那两根电线就达不到320
现在市场比较混乱,有的标满打满算的理论值,有的却放一倍的余量,140A标个70A也是有的
你说的那个40A没拆过,所以不予评论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来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我以前的帖子,我画过320A有刷电调的图
所谓320A确实是320安培,不过是满打满算的理论值,实际上光那两根电线就达不到320
现在市场比较混乱,有的标满打满算的理论值,有的却放一倍的余量,140A标个70A也是 ...

谢谢解惑 原来标的也不全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