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楼主(2010-10-11):
如题,求各种规格焊丝对应的焊接电流和电压参数

网友A:
应该是根据不同的焊接形式,板材厚度等选择不同的焊接规范。
要说说你的工件是什么样子的才好确定。
同一个工件,打底,填充,盖面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根据不同的焊接形式,板材厚度等选择不同的焊接规范。
要说说你的工件是什么样子的才好确定。
同一个工件,打底,填充,盖面有区别的。

这些我都知道,我想知道的就是像电焊条上面标的多粗的焊条对应的电流范围那样。因为二保焊的电流需要和送丝速度配合,而我有扎实的电焊和氩弧焊功底,就是没接触过二保焊,所以才求个大概参数,具体的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去调节。如果谁有这方面的教材也给丢两本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