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手装备,还有一些问题,求教

楼主(2010-10-11):
想玩电固,学习了几天知识,想把东西买回来再继续捅咕。初步决定买这些东西,麻烦老鸟帮看一下。
电机
:XXD2212 KV1000 KV1400 各一个,45元/1
螺旋桨:XXD 1060 1047 9050 8060 8040 各5个,2元/1
电调:好赢30A 1个, 95元/1
电池
:花牌 3S 1500vmAh 20C, 2块, 90/1
舵机
:辉盛9g舵机 5个, 13/1
平衡充:B3平衡
充电器
, 55/1
电量显示器:15/1
电量报警器:15/1
麻烦老鸟帮忙看下是否可以,还需要加什么,初步想先玩KT机。
还想问一下,前拉的动力和后推的动力,在设备上有区别么?他们的电机、螺旋桨、安装方法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A:
先看帖子,不要先买设备。
如果想买设备,还不如买个遥控+模拟器,先在模拟器上飞。看看到底喜欢什么飞机。不同的飞机需要的电机、电调、电池不同。
建议买个好点的遥控,免得以后换。

楼主:
我比较心急,呵呵
模拟器已经在用了,控已经买了,过几天货就到了,买的2801PRO

网友A:
心急容易炸。我记得我当初飞亚拓450,首飞3秒就炸,最近1年半没炸过了,也不用维护,省心,爽。
塞斯纳前些天买的,头一次玩固定翼,现在觉得真好飞,不过首飞10秒也炸了,这次不是没练习模拟器,因为固定翼和电直操控基本一样,我不太需要练习,是因为心急,没调整好重心。
E-REVO BL 刚拿到就出去爽,半分钟轮子掉了,没带扳手,回家,上螺丝胶。:)
模型切忌心急,准备好才能爽玩,要不出去10秒钟回家,那有啥意思。

网友B:
LS说的对

网友C:
我买飞机时忘了买香蕉头、T插、延长线。

网友D:
你还差很多耗件。。碳杆。。碳管。。陀角。。胶布。。轮子 。。钢丝。。好多的。。
前拉和中置的机没什么不同。。但是后推的一般都要大kv值配小浆的
你的马达应该买2212 1400kv和2212 2200kv各一个

网友E:
回复 楼主:
既然3S电1400电机,10桨和90桨个人建议都不用,就用8040桨就好。10寸桨XXD电机糊掉我认为没商量。碳管你买5X3。5或5X3的加强主翼都行,再买点4X4或4X3的碳片加强用的着,2MM碳棒做舵机拉杆应该也用的到(多整几样呗,除5MM碳管十来块钱,其它多是几块钱)8楼补充的相对很详细了。魔术贴粘电池估计你得买。轮子外面还要轮挡,轮档又要1MM的6菱钣手 。电量报警器个人认为可以忽略,因为多是3。5以下才报警(而且你还不定听的到),通常我们3。7就要下来了。另外你要自己做KT机的话别忘了泡沫胶。反正是个琐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