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LV的铣床,直流电机调速原理

楼主(2010-10-11):
这个直流调速是调的脉宽吗?

请教这个问题是想要在小铣上面加上一个“自动低速启动”功能;让它每次启动时都慢慢加速到设定速度,这样可以保护机器里的尼龙齿轮不受冲击。

网友A:
如果是PWM调速,那要改单片机程序(如果有单片机的话).

楼主:
顶起来,继续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WM调速,那要改单片机程序(如果有单片机的话).

单片机不怕,但是要知道它的调速原理才好下手

网友:
LZ何不参考有刷电动车的控制器?!

楼主:
两个打算:
1、找时间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机驱动波形
2、新买的雕刻机主轴搭配调速板到货后好好折腾一下。

还是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到底这个25LV 是怎样调速的?

楼主:
这个是个大问题啊,有哪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