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传设备要选择?高手进

楼主(2010-10-11):
有1.2G 1.6G 1.8G 2.4G 好几种,应该选哪个|

功率有800毫瓦到5000毫瓦的,功率越大,发射机越大,以乌鸦载机为例,最大可以用大功率的?

网友:
你说高手请进  谁是高手 ??呵呵 来论坛都是来学习的   你这一个题目把他们都吓跑了  谁还敢给你指点啊 呵呵

网友A:
2.4G一般就用500mw 进阶后可以换1W的 1.2G不要超过800mw

网友:
5000ma,你打算飞几公里?根据你的需要来。

网友B:
我也想问,2.4G的控是不是不能用2.4G图传。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2.4G的控是不是不能用2.4G图传。干扰

同问,卖家说不会干扰,但之前有朋友进过一套会被干扰,求高手答复

网友:
同频干扰厉害哦时不时就被干扰了不好控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一般就用500mw 进阶后可以换1W的 1.2G不要超过800mw

1.2G不要超过800mw ,为什么呢?

网友:
有个卖家一直说FPV图传与遥控接收机不干扰,那都是骗人的鬼话,哪有不干扰的!
             我2.4G控,72M的控,只要用降压块公用电就干扰的厉害!商家还一直说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