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油车一周或更长时间不玩儿~应该怎么保养~

楼主(2010-10-11):
急~~~油车一周或更长时间不玩儿~应该怎么保养~

网友:
要么全拆 泡机油里
要么灌入事后油

网友:
楼上有点过了`呵呵``

网友A:
有水的车身要擦干,轴承的地方抹点自行车油,
燃油要是用的成品油的话没事,自己调和的要倒干净,不然时间久了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水的车身要擦干,轴承的地方抹点自行车油,
燃油要是用的成品油的话没事,自己调和的要倒干净,不然时间久了会生锈

成品油没事~就不用到了吧!我用的就是成品油~那还用事后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