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的具体温度请高手来看看麻烦一下铁汉

楼主(2010-10-11):
因为很多人说过发动机缸头温度不能超110度
但是我自己测量基本不会低于110度的,请大家看看我测量的数据

发动机磨合了3桶cp油开始测试

我的飞机是yt700n 无副翼版本 电子设备为bls353*3 bls251尾舵 ds650油门舵机 VB5.0无副翼系统,定速是gv1

首先我是用em2 测试的温度,温度探头是直接用耐高温胶水直接粘在发动机缸头散热片底下的位置,记录过程是从接通电源开始记录(就是全程记录的),碳头位置请看下图

调整大小

楼主:
第1张图是 采用cp 油 中油针1.5圈 高油针2圈 开始是定速1750转  中间温度最高123度的地方是1850转

楼主:
第2张图是 采用cp 油 中 高为2圈 定速1750转 看出温度还是不错

楼主:
第3张图是 采用国产威宝油 中 高为2圈 定速1750转 但温度去到了140度

我的问题是到底发动机缸头温度多少度以内才是正常的?当然我知道cp和国产油没得比较..但是否140度太高了呢?
如果140度高了 那会很容易拉缸的吧?请大家帮我把疑问打开,谢谢
如果国产油真的不行?那这么多高手怎么飞的阿?

网友:
看图,温度很正常。。。
另外最好还是测缸底温度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的测试仪器总共有3个温度探头,明天把另外的装到 缸底下,再一起测试一下

再上一架我的飞机大家看看

网友:
LZ 的VBAR 5.0 如何搞到手啊  我苦等了1个多月了 还没买到  直到现在问遍了淘宝上的卖家 都没现货  等在现在都没买过

网友:
发动机工作状态的好坏应该以手上感觉跟耳朵听到的声音来判断吧,光测个温度不是很好反映工况

网友:
支持楼主!

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实际测试数据,从而理性分析事物!
最好能够说明一下测试条件!比如:环境条件,测试器材等!

网友:
现在很多方式可以测温度,你的旋翼角度和油针位置都影响温度哦,富油有可能温度也不正常

楼主:
好像大家都不太清楚啊...我也不评论油的好坏..只是感觉温度高应该会更容易拉缸..

而且听声音看排气这些都是高手干的活,对我们新手来说 数据更能体现一些相关的情况

网友A:
温度不能直接看出引擎状态好还是不好,我早起专门做过这款引擎在国内的调试方法和磨合的数据,你用CP30的油料就OK!温度,动力来说都是很好的,CP是我一直没有换过的油料!很不错,因为太多假的CP,最近才换了RAPICON!这款直升机30油料,针对你的CP来说!磨合期你已经过了,将油针开到1.75圈(中速高速一致)定速ST-1:1860,ST-2:1960,表现很不错,温度在100度左右,但是光看温度也不是评判引擎状态的标准,得根据现场飞行状况中动力表现,声音,出烟量等来判断!另外CP分浓烟和淡烟型,国内一般是浓烟型,引擎状态好了,出烟是呈浓乳白色烟柱,声音不干裂嘶哑,呈浑厚状态!

网友:
顺便问个问题,为什么我的一台二冲甲醇机熄火后很难再启动?必须等冷却后或者用一杯水浇冷却后才可以再起启动?是不是积油过多?另外是不是和安装方式有关系?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很简单:只是问
到底发动机缸头温度多少度以内才是正常的?

到底发动机缸头温度多少度以内才是正常的?

到底发动机缸头温度多少度以内才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发动润滑不好也出高温,,发动机热机千万不要用冷水浇,会裂开报废的。

楼主:
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 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阿

alan的调整方法可以吗

楼主:
老大不是说调整方法了...只是想知道温度到底多少才是正常的.例如说温度超多少度了才容易拉缸,这样我就通过油针,选择油来控制这个温度起码把拉缸的几率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不是说调整方法了...只是想知道温度到底多少才是正常的.例如说温度超多少度了才容易拉缸,这样我就通过油针,选择油来控制这个温度起码把拉缸的几率降低

ALAN说:“温度随着环境在变化,所以不是参考标准,只要油品合格,温度是不会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能直接看出引擎状态好还是不好,我早起专门做过这款引擎在国内的调试方法和磨合的数据,你用CP30的油料就OK!温度,动力来说都是很好的,CP是我一直没有换过的油料!很不错,因为太多假的CP,最近才换了RAPICON ...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B(2010-11-21):
温度只能是参考,但是中 国地大,温度就变的不可考了!

听声音是最正确的,看烟都不见得是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只能是参考,但是中 国地大,温度就变的不可考了!

听声音是最正确的,看烟都不见得是正确。

学习了!

网友(2012-08-20):
大家都想知道温度到底多少才是正常的,是可以在接受范围内的?

网友(2012-09-27):
我的55H发动机,温度传感器安装如图,怠速40度,1850转飞行37度,熄火后最高升至50度,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