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IMAX B8遇上Para Board---凯旋Para Board锂电并冲器充电测试实录

楼主(2010-10-12):
这是一个简洁高效实用的产品,现在我们用一台常见的串冲模式的充电器IMAX B8+6组标准1c充电的11.1V 2200MAH电池组来做一次充电测试的探讨。

首先,我们将Para Board的平衡输出线连接充电器的平衡口。

然后,我们将Para Board连接充电器的电池输出端口。

依次连接6组电池,顺便测量下6组电池互相平衡后的单体电压(电池的单体注意先将平衡口插到板子上,
然后再插上T插,6个组合的平衡口和T插可以任意组合,一般我们将电池插在距离最近的T插和平衡口。)

设置好电压和充电电流(充电电流等于连接上去的电池组的单个充电电流的总和,在这里是2.2安X6=13.2安;充电电压则等同于单组的电压,
注意只有电压相同的电池才可以连接到Para Board上)B8最高只能7安充电,因此我们设置充电电流为7安;电池是3S,因此我们设置电池节数为3S。

开始充电了

第8分50秒时,冲入986MAH;单体电压3.77,3.77,3.77

54分35秒时,冲入6270MAH。

70分27秒时,冲入8072MAH

99分25秒,进入了涓流平衡模式,冲入9700MAH。

105分39秒,充电基本结束,总电压12.6V。共冲入9729MAH。

共计花费:105分39秒,冲入电量9729MAH,平均每组电池冲入1621MAH。冲一组电池花费:17.5分钟!
这只是一台功率和平衡效率都比较低端的充电器,如果稍微高级一些的充电器,比如功率能达到13.2安,平衡能力更好一些。
那么冲一组11.1V 2200MAH的非高C数充电的锂电的 时间将在10分钟多一点。

网友:
哈哈,一个数学计算问题,同时下来6组电池有难度,应该是家里用的吧

网友:
要是比保姆便宜的话   还是不错的  我的A8可以恢复生机了

网友:
充满了还会有提示音么?

网友:
好 东西···预定一个·········

网友:
应该是很不错的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