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鹰大战群鸦 视频

楼主(2010-10-12):
今天最近天气不好不是有风就是下雨,只好在下雨前拍个视频,结果还是淋雨啦不过拍下3只乌鸦攻击盘鹰的视频,看来纸老虎敌不过真家伙!

网友:
被鸟啄破了没有?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

竟然有乌鸦攻击你,哈哈哈

要是值机被攻击就会胜利啦!!

网友:
争夺制空权啊

网友:
非常不错。有乐趣。我也在改造中。可惜遥控返修了,要不也能试飞了。
你的盘鹰多大的?用什么电机,桨,电池?我想把电池放鹰头里面不知道可行不。按道理盘鹰的重心应该就是拉绳的地方吧?

楼主:
回答大家一些问题

我的盘鹰重心基本是在原拉线位置。
没有垂尾的话,对垂直面安定没有影响。
电机是尽量装低点,我的长度是7.5cm到马达中心线,后倾角80度左右,可以调比较麻烦,大桨夹中间有个小螺丝,不过一次调好就不动了.。空中收油马达没有收回,有点紧,因为重心问题,所以滑翔很好,收回是为了方便带。但是在空中滑翔如需转向,必须启动马达。这是没有尾垂的原因。

网友A:
有意思,我的亚拓500前段时间飞进了鸽子群,结果飞机安全回来了,鸽子毛还在天上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我的亚拓500前段时间飞进了鸽子群,结果飞机安全回来了,鸽子毛还在天上飘着

我碰到过一大群鸽子围住我的塞斯纳一起飞,我左冲右突也没发生空难,有点遗憾。

楼主:
今天被4只乌鸦围攻,盘鹰的头都被抓了个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被4只乌鸦围攻,盘鹰的头都被抓了个孔。

啊?什么乌鸦啊?那么猖狂?居然不怕老鹰,找个风动的哨子,吓唬一下。

网友:
附近肯定有乌鸦的幼仔,不然乌鸦 不会这么愤怒的 !

网友:
哈哈,还是想当年玩油动的爽,那速度,那体型,那动静,只有真正的老鹰可以无视你,其他的鸽子、鹞子、白鹭、乌鸦喜鹊等等都是避之不及啊。 不过话说,在天上追其他的鸟都没啥,最好别追鸽子,鸽子飞起来太笨,有时候你冲过去了,丫还真可能躲不开

网友:
不同意ls
鸽子是我见过最聪明的鸟,我从来斗不过他们
顶

网友:
有意思~~~今天都逗鸟群来着~结果炸了下来。。。

网友:
我飞滑翔机的时候经常有只老鹰来奏热闹,以为同类已经瞄准了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