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的玩具搖控車

楼主(2010-10-12):
請問~ 我有輛1/6 的玩具搖控車,出現塑膠齒輪箱溶毀情形,使得齒輪無法齒合~
是否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問題?
謝謝~
塑膠齒輪箱裡面, 中間齒輪,有個穿入金屬軸芯, 左右兩邊的塑膠座, 有溶毀的情形, 馬達銅軸承也有磨損 ~
它裡面沒有設置軸承, 只有在輪軸芯有塑膠的軸承, 想在塑膠齒輪箱, 加設 6 顆滾珠軸承, 這是得另外開模, 製作這個齒輪箱 ~
另外輪軸芯也要改變設計,以防軸承無法拆卸下來更換 ~

网友:
扔了换辆RC车吧

网友:
除了壳子都可以扔了吧?

网友:
你得开多块才会融毁阿?塑胶也会有润滑脂吧?难道挂在汽车后面上过高速?
想修最起码也的上个照片吧?

网友:
把变速箱的图片拍出来看看,还有车子内部结构,看看能不能改,不过就是改,也只是改成比例的,至于性能你就不要指望能有多好了,上图片吧。

楼主:
我當時有拆開過,因此也把電燈線路給扯斷...
齒輪箱裡面,沒有潤滑油脂,也沒有設計軸承在裡面,只有在後輪軸,有個白色塑膠的軸承 ~
車子也不用去開高速,跟一般玩法相同,只要前進加速之後,有作到後退加速,沒幾天就會出現這種情形 ~
~ 是不是因為電池,電壓過高,超過它原本齒輪箱的設計強度呢?   (電線外皮有溶掉情形) ~
~ 還是齒輪箱的齒輪,負載太大呢? ~
~ 齒輪箱目前沒找到適合,可以使用的 ~

~ 齒輪箱問題,要先解決,再去找尋,有支援12v的,鎳革電池,碳刷馬達用的,電子變速器 ~
~ 不然就是作個整流電路,把原廠電池的電壓,經過整流之後,再送出供電 ( 擔心電壓太高,造成損壞 ) ~

電池規格  MF-12-2.3 ( 12V2300mah/20HR )
Sealed Lead-Acid Rechargeable Battery
Constant Voltage Cgargr
Voltage Regulation
Cycle Use 14  70V-15 00V
Standby Use 13  50V-13  70V
Max charge Current .055A

是否是電壓太高,造成燒燬 損壞 ?

楼主(2010-11-17):
http://www.rctoy4u.com/products/rc-rubber-car_LKD86.html ~
1/6 車身可充氣的搖控車~

楼主:
貼圖來了~
第2台時 我把貼圖 4 中間的凸緣切除,塞入軸承,旁邊再用塑鋼土填補 ~
齒輪手工挖掉中間部分,塞入軸承 ~
裡面沒有潤滑油脂,是我自己添加的 ~

网友A:
是修还是改?齿轮的话只能找车床了,你的车问题跟我早年一部玩具车一样,你是不是经常性的前进,然后突然倒退,是的话八成是差速器滑牙了。我的那部车好可惜啊,就因为经常前进后退,导致差速器滑牙了,用了很多方法,包括加粗连杆,胶水固定,但一旦通电行走,立马巨响。

网友:
这么大一部车,那么小个电机,看来玩具的齿轮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修还是改?齿轮的话只能找车床了,你的车问题跟我早年一部玩具车一样,你是不是经常性的前进,然后突然倒退,是的话八成是差速器滑牙了。我的那部车好可惜啊,就因为经常前进后退,导致差速器滑牙了,用了很多方法 ...

差速齒是沒有滑牙 ~
變速箱中間那個位置的孔位,呈現拋物線的溶解,使得齒輪無法齒合 ~
這兩台車,裡面都沒有上潤滑油脂,第2台時我就自行加入油脂,結果還是出現一樣的問題...

是否是電池的電壓過高?  電池規格  MF-12-2.3 ( 12V2300mah/20HR )
Sealed Lead-Acid Rechargeable Battery 密封鉛酸電池
Constant Voltage Charge 常數電壓充電
Voltage Regulation 電壓調節
Cycle Use 14  70V-15 00V 循環使用
Standby Use 13  50V-13  70V 待機使用
Max charge Current .055A 當前最大充電
這規程看不懂 ?

齒輪應該是射出成形的,要復製,或改變設計問題,得交由工廠處理 ~
重點是在那個變速箱的問題要先解決,不然復製或換新的使用之後,還是會出現這問題 ~
正在找尋適合的零件 / 廠商 / 代理商,可以拿到新品用來翻模,或是重新設計 ~
1. 如果變速箱維持原設計,把中段齒輪加設兩個滾珠軸承.~
2. 或是中段齒輪設計不變,把變速箱加設兩個滾珠軸承.~
3. 如果變速箱改為鋁合金的,那中段齒輪也是要加入兩個軸承.~
4. 改變塑膠變速箱的材質.~
5. 變速箱後輪軸軸芯外面,也沒有設置軸承,只有那個白色塑膠的軸承,使用不需要多久就會磨損了,
所以也要加設4個滾珠軸承.~

网友:
找一个跟强度高 光洁度好的 半螺纹 螺丝 在后桥和上之后 整个穿过 应该能好用吧

楼主:
用打穿的方式,穿入半牙的螺絲,這我也有考慮過~
現在這變速箱那個中心點應該是不準的,~
國微 的 SM 6135  106H  0543 跟 日松的 RX-2  -G   A1124285 跟 RX-2  40/16277 ~ 這個 16腳位的 IC 目前在尋求中....

网友:
玩具和模型的差别还真是大啊

楼主:
那位大大能推荐搖控車的 IC , sm 6135 106h 0543 & RX-2 40 / 16277 ~
這是分別在兩台車上的 , 叫作 5 種功能的搖控芯片 , 是16 腳位的~
我台灣這裡都找不到,不知道要如何購買?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大大能推荐搖控車的 IC , sm 6135 106h 0543 & RX-2 40 / 16277 ~
這是分別在兩台車上的 , 叫作 5 種功能的搖控芯片 , 是16 腳位的~
我台灣這裡都找不到,不知道要如何購買?
謝謝~

楼主测量下电池的电压是否在标称输入电压之内,管子热不热,我估计电机可能是功率不匹配。
另外你说的芯片30元一块,价格高了点。你还不如直接改成比例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量下电池的电压是否在标称输入电压之内,管子热不热,我估计电机可能是功率不匹配。
另外你说的芯片30元一块,价格高了点。你还不如直接改成比例的算了。

我也想改變比例搖控,要先解決齒輪箱及中段齒輪的問題 ~
前伺服機的固定方式,及伺服擺臂的結合問題 ~
所以先解決齒輪 / 齒輪箱 / IC 問題 , 這後輪軸芯的材料, 並不是一般比例控制的搖控車輪芯材料, 擔心外徑會磨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测量下电池的电压是否在标称输入电压之内,管子热不热,我估计电机可能是功率不匹配。
另外你说的芯片30元一块,价格高了点。你还不如直接改成比例的算了。

請問 ~ 有比較適合價位的芯片嗎 ?
充飽電大約在14V左右, 這樣是否太高了 ?
電路模板上有幾條電線, 外表有溶解現象 ~
是否是齒輪箱軸芯孔位磨損 ( 還是有擠到 / 卡到), 造成電壓 電流造成過大, 使得電線溶解 ?

楼主:
引用~ 管子热不热,我估计电机可能是功率不匹配。
cxy_rose 您是否能再詳細解說?

楼主:
我一直在網上搜尋製造的廠商, 都沒有找到~
不知道那位大大可以幫我聯繫(找尋)這個製造廠商?
跟據包裝盒上的小貼紙寫著...
1. Shantou Chenghai Wiizhid Plastics Toys.LTD
汕頭澄海威之迪塑膠玩具廠.
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區澄華街道玉潭西側.
2.環球玩具廠.
福建省普江市龍江工業區.

目前車上的變速箱及中段齒輪, 已經有磨損, 需要新品來復製或參考加工~
謝謝~

楼主:
貼圖裡的齒輪上層是14T 下層是39T, 我想在齒輪中間加入兩個滾珠軸承, 不知道是要用 外 9X 內 4X 厚 4  還是 外 8X 內 4X 厚 3 的好 ?
如果用 9X4 的, 兩個軸承之間約剩下1.5mm , 如果用8x4的, 約剩下 3.5mm,  再如用前8X4 背後用9X4 約為2.5mm  ~
貼圖上的輪軸, 那個銅製六角形的後面, 靠近白色的塑膠軸承, 想在這裡改加入一個軸承, 內逕 5mm 外徑是要 10mm 還是 13mm 呢?
齒輪箱裡面, 輪軸外面左右, 也有2個圓形, 白色的塑膠軸承, 也要車個相同的形狀, 中間改加入軸承 ~

* 如果用復製方式, 把那個白色軸承拿掉, 改變為整體式的, 在兩端加入軸承, 費用可能會很高...
我想盡可能的降低預算 *

請專家們, 提供些意見?
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網上搜尋製造的廠商, 都沒有找到~
不知道那位大大可以幫我聯繫(找尋)這個製造廠商?
跟據包裝盒上的小貼紙寫著...
1. Shantou Chenghai Wiizhid Plastics Toys.LTD
汕頭澄海威之迪塑膠玩具廠.
廣東省汕頭 ...

汕头的,找不到电话,只有电邮了,还不知道有没有效,你试试吧。weidey@weidey.cn
福建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龙江工业区那边的,0592-2298288

网友:
引用 楼主:
貼圖裡的齒輪上層是14T 下層是39T, 我想在齒輪中間加入兩個滾珠軸承, 不知道是要用 外 9X 內 4X 厚 4  還是 外 8X 內 4X 厚 3 的好 ?
如果用 9X4 的, 兩個軸承之間約剩下1.5mm , 如果用8x4的, 約剩下 3.5mm,  再如用 ...

轴承的我不太了解,但我之前在一个淘宝店买了一些轴承,那里比较专业,你可以去问问,店址要明天才能给你,在另一台电脑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打穿的方式,穿入半牙的螺絲,這我也有考慮過~
現在這變速箱那個中心點應該是不準的,~
SM 6135 106H 0543 這個 IC 目前在尋求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管子热不热,我估计电机可能是功率不匹配。
cxy_rose 您是否能再詳細解說?

板子的功率太大了,你看看D882和B772两个三极管是否存在过热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 有比較適合價位的芯片嗎 ?
充飽電大約在14V左右, 這樣是否太高了 ?
電路模板上有幾條電線, 外表有溶解現象 ~
是否是齒輪箱軸芯孔位磨損 ( 還是有擠到 / 卡到), 造成電壓 電流造成過大, 使得電線溶解 ?

SM6135系列的淘宝销售都在这里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q=SM+6135+&searcy_type=item&s_from=newHeader&source=&ssid=s5-e&search=y
具体型号需要电询了。

网友A:
我记得我在淘宝看过有卖你这部车,一模一样,只是时间太长了,找不到,只找到个类似的,遥控器看上去和你的一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39578542

楼主:
軸承我這裡也有...
只是在尺寸的決定上在傷腦筋~
那個塑膠的正齒輪是射出成型的, 如果要改為加入軸承的, 也是需要再復製射出一個出來~
目前尺寸我有 外 7 X 內 4 X 厚 2.5 /  外 8 X 內 4 X 厚 3 /  外 9 X 內 4 X 後 4 ~
正齒輪 上層14T  下層39T, 中間的軸承, 是要搭配一大一小呢 還是兩個都同樣大小?

另外~ 齒輪箱外面, 那個白色塑膠軸承的兩端位置, 想復製加入軸承座, 目前我有 外10 X 內5  ~
裡面在差速齒輪的兩邊, 輪軸的外邊面, 左右邊也有白色塑膠的軸承, 我想復製在中間車個軸承座, 目前是定在 外13 X 內 5 X 厚 4 ~

IC SM6135 在你們那裡的掏寶可以找到, 一個30幾元 運費一百多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在淘宝看过有卖你这部车,一模一样,只是时间太长了,找不到,只找到个类似的,遥控器看上去和你的一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739578542

喔 ~ 這台是寶馬的 它的齒輪箱好像跟我的, 不太一樣 ...

楼主:
cxy_rose 大大您的三級管是指那個?

楼主:
我嘗試把模板上的那半圓形的電子件全部換新, 結果轉向還是不能動作~
另外一台的模板還沒測試~
這不知道是什麼電子元件?
1. C1815  Y   5G    2. S9014  C  331   3. SS 8050  D  331   4. SS 8550  D  331  ~

网友:
换了吧这个……

网友:
你把你所有想要的元件报给我。。。稍等。。

楼主:
除了那個 SM6135 的 IC  , 也要變速箱/ 齒輪組/  如果有有附馬達也可~
謝謝~

网友:
玩具级别的车.........不懂.

楼主(2010-12-17):
喔 傷腦筋 今天去看下工廠, 詢問結果, 射出的齒輪, 數量多要多才行, 費用也很高...
不然就把齒輪, 維持原來沒有軸承的樣子, 塗上油脂, 只改變速箱的差速兩邊加設軸承 及 外面白色塑膠軸承, 復製零件加設軸承 ~

网友:
别折腾了 整辆真正的RC吧

楼主(2011-04-02):
據說 另外一款的 BMW 的後齒輪箱組 可以拿來替換使用?

楼主:
請問 這是什麼電子元件 是作在那些用途 那裡有可買?
C945 P331   C2328 07   A928 07   SS8050 D331   C1518 y 03 ~
C3V3 ST  穩壓二極體 只有編號 不知道 這個是幾瓦幾伏的 ?
謝謝 ~

网友(2011-05-20):
标题

加铜片防止再次溶化

网友B:
电机太小跑不快的。

网友:
玩距滥发。。。难搞啊,,,玩具来的

楼主:
沒跟它們進貨 它們就不肯發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太小跑不快的。

即使可以跑很快 我想它的零組件 磨損(耗)應該會很快  ~

楼主(2011-07-21):
請問 還有那個廠商 有在作這車子?

网友:
朋友这车怎么玩,还不如换辆rc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就别想研究它了。有这时间出去弄些钱,买个好点的吧。就是改了,强度够吗。又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錦江玩具實業有限公司 地址:華新聯工業區晉豐公路邊麗美路汕頭市澄海districe ~

楼主:
據說 廠商停產 是為了漲價 而作準備?

网友(2011-08-23):
好像小孩玩具

网友:
路过看看,顶一个先,继续顶,,

网友(2011-09-28):
完全不懂的飘过!

楼主(2011-10-30):
網路上找到一家 但是輪框不一樣 車子裡面的組件結構 是否也有不一樣 ?
http://jinjiangtoys.com.cn/en/pr ... &isVipPro=no&page=2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莱美路金凤公路旁莲花心工业区

电话:86-754-85513725

传真:86-754-83257733

邮编:515800

网址:http://www.jinjiangtoys.cn

信箱:jinjiang@21cn.net

楼主:
http://stores7.web.fc2.com/Car/RC_Car001_01.html
http://rc.poohdon.com/raji2/list/raji2_list10.html

楼主:
原帖由
啊诺
于 2011-5-20 23:14 发表
加铜片防止再次溶化
這能加銅片嗎?
如果是齒比問題 那也就算了 如果是材料不好 那也只能 " 勤換新品了 " 除非它材料有改進 ~

楼主:
這 錦江公司說 只賣新品不賣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