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比例遥控改造接线图

楼主(2010-10-12):
解答一位模友问题的时候话的图,共享出来希望更多人能用上。

所需器件:
1.标准4通遥控设备,比如天地飞6A,控本身代v尾混控功能,可以实现坦克行走混控
2.4个双向电调,带5v电输出(可以给接收机供电)。
3.7.2v动力电池

有了上述器件后就可以将恒龙坦克改造成比例遥控的。接线图如下:

网友:
 好东西啊,一目了然

网友:
强大的很啊

网友:
TigerI应该把接收机接口和遥控器杆的对应关系也标明上去,很多初次改的往往搞不清楚。

网友:
很有用的資料
以留底了
必要時拿來用

网友:
终于有说明了!但是对我等菜鸟还是犹如天书!99说的对!我把我的结果给大家看看,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指点一下,方便今后大家改造
经过不断的尝试,与TIGER的电话沟通终于明白了威驰4路电调与天地飞6A的链接关系
希望今后使用上述两种产品的XD少走弯路,我把接线说明一下:
1)4路电调上的E1、E2是驱动电机接线,对应天地飞6A接收是2、4两路,注意连接好线后试车时如果出现不能前进或后退要把一颗电机的正负极颠倒重接。我的链接对应是E1--2、E2---4
2)E3、E4是火炮俯仰和炮塔旋转,对应天地飞6A是1、3两路。我的连接对应是E3--1、E4--3
3)T1、T2是直接连接驱动电机的
4)T3、T4是连接火俯仰电机和炮塔旋转电机的。我用T3连接炮塔旋转电机,T4连接火炮俯仰电机
5)天地飞6A遥控带V尾混控,只要将遥控器右下方左数第4、第5小开关拨上就可以完成2、4路混控了。使用中一定要先开控的电源后开坦克的电源,不玩时先关坦克后关遥控器
以上是我的链接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很好啊,我等菜鸟受益匪浅,希望有更多关于这一类的改造教程,我们也飞起来了论坛里才更热闹哈

网友:
经典资料啊,先顶起来让更多的兄弟看到!
收藏啦!谢谢!

网友:
好东西要顶``谁有这些电调板卖?能否上一个加音效板的接线图?我现在 天八控一套和九通接收,我看中M41坦克`是不是我只要买一套空壳和电机动力部分就可以改照了?不用买自带的套装控和电子部分??谢谢楼主`有点迷上坦克了`

网友:
收藏,顺便等消息,跟ls一样对m41有兴趣

网友:
泰格一是人才啊~

网友:
灰常有用····

网友:
好好  俺还没到这一步  动力输出平顺了  再来改调

网友(2010-12-14):
不错不错,好东西,以后改造用的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