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60对码问题

楼主(2010-10-12):
新入了一架九鹰260,在用
遥控器
与飞机对码时出现以下问题:按照说明书要求,先按下对码操纵杆,同时打开电源,将油门拨至最小,此时有连续嘟声。将
电池
插入电池盒刚接通电源时,突然旋翼和尾翼都旋转起来,怎么操控都不管用,关了遥控器还是旋转不停,只有拔出电池。连续几次对码都发生这种情况,不知什么原因,淘宝卖家也弄不明白,十分郁闷,请求帮助。

网友A:
不会是电池插反了吧?

网友B:
插反电池了吧,
不过插反电池会烧电路板的吧,会冒烟的

网友C:
可能性极大
原帖由
Deli
于 2010-10-12 12:42 发表
不会是电池插反了吧?

楼主:
电池是按照箭头方向插入的,如果是反的旋翼应该不会转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箭头应该是朝向机头方向插入才对,

楼主:
诚如大大所说,确实插反了,现在好了,幸亏板子没烧,新手入门没有经验,多谢多谢!

网友A:
你运气真好,电池插反还没有烧板子。

网友D:
电池往反方向不是很难插进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