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收的DSX7为什么玩不了模拟器?

楼主(2010-10-12):
新收的DSX7用XTR老是提示:请打开遥控电源,可电源明明是打开的,都是找不到,我以前的K7就没这个问题,请问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嘛?

网友A:
呵呵,你用了加密狗没啊

楼主:
用了加密狗的

楼主:
补充一下,以前用K7玩了模拟的,只不过现在换了DSX7就玩不了了

网友B:
 模拟器干吗用这么高档的控啊1

网友C:
首先不要插上那个插头,遥控也不开,等它提示的时候直接吧你的那根线插进去,会自动开机的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要感谢热心的帮助,不过你说的好象不是太清楚,你所说的不要先插那个插头是加密狗还是音频插头?

网友D:
是遥控器的插头 就是音频头

网友E:
 JR的遥控器玩模拟器都必须关机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