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有刷点击安装风扇散热器问题

楼主(2010-10-12):
新买了一个风扇散热器,电线连接的是JST接口,请问怎么取电?

是从接受机上取电,还是必须要配置单独的电源?

如果是从接收机上取电,要插在哪个插口?

谢谢各位。

网友:
电机电压

网友A:
你先看一下风扇是几V的!一般都是用接收供电,插个多余的通道就行(空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风扇是几V的!一般都是用接收供电,插个多余的通道就行(空置)

谢谢,回家试试!

网友B:
这么霸气? 估计可以用于直升机内转自马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霸气? 估计可以用于直升机内转自马达上

也不是很霸气了,是用在像真船的。
电机在船舱底部,散热很不好,一揭开舱盖,一股热气!

网友:
有刷的效率低,发热就是大~
我的好盈一郎3650 13.5T无刷用2S A123跑完了温热,540有刷的跑一半电就烫手了,全部都是被动散热哦

网友:
CPV出的,一看就是车用散热器了,主动风冷散热~
船用都是水冷的~
固定翼直机都是自带风冷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