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轴承加哪种润滑油呢?

楼主(2010-10-12):
雷牌2807耍飘飘很久了...有些担心轴承润滑...加哪种油合适?

网友A:
是滚珠轴承的话,千万不要往里面乱加油. 越加声音越大. 要加合适的脂.
还不如换轴承咯.

楼主:
啊啊啊...那还是用到它彻底挂得了...目前倒是没啥动静......

网友B:
我以前轴承就加油的啊,就一般的机油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上面的电机,对于本身噪声大的电机.加机油声音变大听不出来. 但如果是很平稳的电机,20000多转时声音会变大很多.

网友C:
单向轴承能不能用6B铅笔芯粉末润滑

网友A:
铅笔芯不只含有石墨的哦, 最好小心点用. 要试也找支6B的吧.

网友D:
可用2cc小针筒吸点“红油”适度注入轴承中!
 6楼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是最好不要加油!最多适度喷点少量的WD-40到单向轴承中。

网友E:
别脑残到加食用油就行了

网友F:
轴承有专用高速油,如果轴承是带密封圈的是不需要加油的,干了就换新轴承吧,,WD 40高压清洗轴承还是不错,但是还是要加油。。没有专用油只有用机油代替了,加一点点就好,多了粘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