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兄弟是否飞过?1.9米翼展启迪塞斯纳

楼主(2010-10-12):
              *启迪* 1.9米塞斯纳182 EPO耐摔材料 水陆两用带浮筒

                                 浮筒是EPS材料
                                机身:1470 mm

                                机翼:1870 mm

                                起飞重量:2.5K gs

                                                                APC螺旋桨:1407

                                                        3647无刷电机KV700-800

                                                        45A无刷电调:11.1V-14.8V
                           锂电池3300 / 14.8V/25C-4S
                                 舵机17*6

看上去貌似不错的,有襟翼。不过真不敢入手,还请各位如果恰巧有飞过的朋友来说说,没有飞过的朋友也给一点对于它数据方面的看法和建议,多谢各位~

网友:
好大的机吖!这个可以有

网友:
如果玩飞机的时间和注册的时间相同,不建议入手。
可以考虑一下翼展小一些的飞机,翼龙、飘飘、微风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以前没有来过这个论坛的~~所以给各位看上去有点小生的感觉,模型倒是玩了有3年了

网友:
好大的飞机,机翼如果不能拆,不知道车子装下容易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过老板了,机翼可拆,问题就是现在没看到飞行视频,所以没把握~~~进一步确认之后准备年底入手~~

网友:
我装好了,有时间就去试飞,估计比较好飞,大机较稳定。

网友:
不知6个舵机分别是做什么用的,能说一下么?L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期待您的视频,一定要弄个飞行视屏来看看呐~~~您买的是水机的还是陆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4通道分别为 油门 方向舵 升降舵 副翼;另外两个通道舵机是负责襟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副翼应该是分开的两个舵机,加上襟翼两个舵机,再加上升降舵一个舵机和方向舵一个舵机,就6个舵机了

网友:
我来插一句啊,这个机应该是7个舵机,
除了你所说的以外还有一个是水舵的舵机。
这个机很好飞的,但是新手会胆怯,怕炸机。
该机在空中转弯的时候副翼不要打得太多,使得倾斜角度过大,转弯半径过小,这样容易失速炸机。习惯使用方向舵转向,副翼控制平衡,或者副翼与转向舵混控联动,防止飞机转弯的侧滑。
放下襟翼后的速度会比较慢,升力较大,注意防止失速。先在高处找到失速的边缘速度,这样你就不易失速炸机。
电调两头灌上704胶防水,接收机套上气球防水。这个机要求至少是4S 20C 4000MAH以上电池,太小了怕是不行的。
还有一点,襟翼放下的角度不要太大,10度差不多了。

最后祝你飞行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多谢多谢啦

网友:
这个空机要多少钱?

网友:
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
这飞机真的用得到襟翼?

楼主:
回复 网友F:

起飞重量自身是2.5KG,差不多呢。

网友:
改装40级油机会更好。

网友:
这个只怕是弄错数据

网友:
气势不凡啊

网友:
我己飞过了,很稳,很好飞,感觉比1.5米的还好飞。我飞陆机。

网友:
这飞机肯定好飞,搂主大胆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楼上》Lou Shang

网友:
:loveliness: 这飞机的飞行效果还不错。。。可陆水两用,飞水的就加多套水鞋。。机身的2个17克舵机可换成标准舵机。。

网友:
这飞机很稳,降落时拉下襟翼,又稳又慢,比翼龙都稳。有次迎风降落时迎风原地不动慢慢降下,像鹞式战机一样。

网友G:
此机的做工非常好,完成度也高,我正在组装中,加上水鞋后的起飞重量是3200克,用双天4250(510kv)+6S2200man+好赢60A+13*6.5浆+17克舵机*7,择日到延庆的妫水河上试飞。

网友:
这飞机上天了应该很震撼

网友:
改油似乎还便宜

网友:
我配的是商家配给我的动力套装3648 KV700-800电机,工作电源5000MAH 4S,桨是仿APC1407, 地面静止拉拉2300克。

这飞机很好飞,降落是将襟翼放下,飞机稳得像慢动作一样。

网友:
飞过的朋友能否发下机翼拆开的图片 以及陆机的图片呢
严重中毒此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发个视频给我看看呗,我这几天和老板一直在谈,也准备入手了~~~

网友C:
今天测试了原装APC桨和启迪仿apc桨,原装4s,电流36A,拉力2.42KGF,仿桨4s,电流42A,拉力2.36KGF。

建议用原装AP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测试了原装APC桨和启迪仿apc桨,原装4s,电流36A,拉力2.42KGF,仿桨4s,电流42A,拉力2.36KGF。

建议用原装APC

朋友你测试了水鞋没,还有用4S 5000MA可以飞多久

网友(2011-02-13):
请教我用720RPV呢,用4S或5S电池行吗,

引用 网友G:
此机的做工非常好,完成度也高,我正在组装中,加上水鞋后的起飞重量是3200克,用双天4250(510kv)+6S2200man+好赢60A+13*6.5浆+17克舵机*7,择日到延庆的妫水河上试飞。

因为我看到这个电机外包装上有适用3-4SLIPO标志啊.

网友:
该机不装撑杆的话很容易折翼,机翼强度有待加固,最好在插碳杆的翼表面用玻璃钢涂一层,节前在上海F1飞场有折翼发生。

网友(2011-04-09):
真搞不懂到底是副翼转弯还是方向舵转弯

我个人用两种方式都测试过了,我个人感觉副翼转弯最顺畅,用方向舵需要多次修正,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