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疯了!怎么办怎么办!谁来救救我的9257

楼主(2010-10-12):
9257在严重炸鸡后电路板掉元件了(红色框框里的,两头烙熔断了吧应该是),还好我眼尖,拆的时候有看到掉了出来,我在维修的时候用镊子小心的夹住正准备网上镶,该元件突然啪的一声挣脱了镊子弹飞了。。。。找了近1个小时,环境实在太复杂。

绝望中我找来个辉胜9G从上面下了一个一样大小的,但颜色稍微浅点,焊工也不是很行,保证在完全接触并且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插电试了试,9257好像还是活的。转动电位器时电机会加速减速也会切换转动方向。(由于壳子和齿轮都挂了,只能裸试)

1、想搞清楚这个元件是个什么?电阻?参数?有没有配?辉胜的换上能用么?
2、这玩意有没有正反的?辉胜上的是一样的么?
3、有没有专门修9257的朋友?
今天找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非常的郁闷,现在脖子还是酸的,请大家一定帮帮忙~~~~~~

网友:
哦看到了,但没看到是什么样的。

楼主:
上面这幅图是借的坛子里一位兄弟的,我的9257和他的有所不同,我的元件上几乎没有白色的字,有字也是刻的不带颜色的~~~~不知道是不是版本不同~~~~我是3年前退的2手~~~~效果一直很不错~~~~~~

网友:
这板上的东西一部分是电子(上面有数字的),黄色的很有可能是电容(小几率有可能是贴片电感),无论是哪个都是无极性的。你没有说是哪个掉了,所以无法判断清楚。如果是电阻,配个贴片电阻就是了,掉了电容就麻烦了,因为从单个来看是无法判断电容的容值的。

网友:
电容,上面不标参数的,买来的时候在包装纸上有参数。如能正常工作,就问题不大。

网友:
我修飞机的时候,周围环境都是很干净的,就怕有细小的零件蹦飞了找不到了!~~

网友:
从你照片看 你掉的肯定是电容 找一个和原来大小 颜色一样的焊上就行了 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网友A:
0.1uF或0.01uF贴片电容,买个0.1的和0.01的对比一下颜色,通常颜色越深容量越大

网友:
去干扰电容,换一个0.1uF 0603电容上去就好了!

网友:
贴片电容,无极性,容量估计在1UF左右,大点小点没关系。可以用其它舵机里面的代替。

网友:
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uF或0.01uF贴片电容,买个0.1的和0.01的对比一下颜色,通常颜色越深容量越大

网友:
9257好贵哟,我的DS420 80个起落后挂了,配了个DS520,比420爽多了。
不知9257与DS520 有何区别,哪位仁兄说说看?

楼主:
哦 那还好  我配的颜色浅些 有可能产生哪些问题????

楼主:
哪有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去耦电容而已
规格 0603
容量0.01uF-1uF均可
购买地:
电子市场,找一个卖贴片元器件的(就是柜台摆有好多直径25cm左右的白色扁扁的圆盘的),2块钱能买100个。

记住,如果只买几个人家会用别样的眼光看看你,然后说:不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配的?

对了,你在哪儿?我这里有几万个0.1uF的,不行送你几个。:loveliness: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照他们的做没错

网友:
实在找不到用瓷片电容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