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想过,在直升机副翼通道、升降各装一个廉价陀螺仪,实现三轴姿态保持?

楼主(2010-10-12):
我在想,能否运用三个廉价的陀螺仪,实现简单的增稳功能,就像KDS Flymentor那样。

我的设想是:如果手上总共有3个陀螺仪,第1个锁尾,另2、3个可以分别串接在Ele舵机、Ail舵机上,一个侧立放置,一个直立放置,实现Ele、Ail舵机的平衡。2、3号陀螺仪的感度线并联接在第七通道(AUX通道)上。

这样,或许可以较大程度地保持飞机在空中的姿势平衡,抵抗气流的影响,帮助FPV

不知有人试验过没有?一起研究、完善一下这个玩法。

网友:
这不就是三轴陀螺仪了~~

网友:
  不单是想,还动过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4113

网友A:
早期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这需要老式的CCPM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就是这么干的, 但是这需要老式的CCPM结构

其实可以用3个陀螺接3个ccpm舵机,陀螺安装按ccpm的120°,酱紫就不用找老机身了。

网友:
mini v-bar 2k出头, 照楼上这做法, 顶四个陀螺, 太值了

网友(2010-11-22):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用3个陀螺接3个ccpm舵机,陀螺安装按ccpm的120°,酱紫就不用找老机身了。

那么除了0螺距,必须不断的调整螺距了,因为舵机停不下来。

网友:
我也想了想,但想不出来,有个问题卡住了:拿升降来说吧,按照楼主的说法,在升降舵机接一个陀螺,当机体发生前倾后者后倾的时候,陀螺就发出指令让升降舵机修正,但CCMP是三个舵机一起动的啊,他们存在混控关系,只有升降舵明显不对。同理其他方向的倾斜也一样不行,就是因为三个舵机之间的混控关系。而按照楼上某位大哥的想法,就是每一个舵机都接一个陀螺,但是方向怎么安装呢?如果这位大哥试过并且成功了,方便给小弟讲解一下么?

网友:
其实我也想发这个贴,    多想了一会发觉不行, 接收发出的是CCPM混控信号,控上打一下退舵,机上会有三个舵机运动,所以,,,,。

网友:
用翘翘板结构的机机(九鹰260a,我只知道这个)或外置CCPM混控器,,,,,,,,(其实直机我只玩过260a,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