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炸机了求修机方法 机头机身成两断了 郁闷的

楼主(2010-10-12):
在线求助 。炸机了求修机方法 机头机身成两断了 郁闷的 用热胶枪?还有如何加固

网友:
502??上去看看会不会把泡摸给融化了。。还是上泡摸胶水用KT板加固。

网友:
泡摸胶水

网友:
无敌泡沫胶,没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几段碳杆把两半机身对插。。再用热溶胶补。。没条件的话,用牙签。呵呵。

网友:
胶带,碳纤维片,泡沫胶

网友:
1.断的地方插入几根1mm探杆(如果没有用牙签吧)。
2.断的地方抹泡沫胶。
3.在断裂的四周再用热熔胶涂一圈。
4.纤维胶带横向,纵向加固。

这样下来恐怕比你原来的还要结实,不过重量可能有所增加。

网友:
用502那是扯蛋,除非不想要了,用轻木片取合适的长度,在机身内部用泡沫胶或热融胶精心对接,小面积的用牙签等距离插好,用热融胶粘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