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KV1400配桨的问题

楼主(2010-10-12):
各位老大我是新手别人给我配的动力是XXD2212 KV1400 3S20C
电池
配的1047的桨可以么?如果不行,应该配多大的桨合适呢

网友A:
桨大了点

网友B:
8060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你不再说点啥么(全英文也不行哦!)

网友C:
9*4.7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你不再说点啥么(全英文也不行哦!)

网友D:
8060?
太小了吧,我们周围都是9050的

网友E:
最大配到8040EP直驱桨,忠言逆耳。

网友F:
比较适合的是8040 过犹不及。

网友G:
今天我们试飞,用XXD2212 1400KV和9050桨,加上重物,一共1.3kg,能飞上天,但要小角度上升.这电机太利害了.

网友H:
kv1400最大9寸桨,但是电机可能会受不了长时间大功率,8寸桨比较合适.

网友I:
3S电池用8060,2S电池用9060,仅供参考。。。

网友J(2011-01-08):
3S用9050!

网友K:
3s8060没问题。

网友L:
这个电机,我飞747赛斯娜的时候用的是8060浆,
自己做的kt机,1.5kg重,1060桨剪断到大概9村桨全油门也飞起来了,但是几十秒后下来电机非常烫,肯定不行。
飞翼龙用的7060桨,还是7050,记不清楚了

网友M:
3S用8060不错。

网友N(2011-03-25):
3s8060,没有问题的,2s我用的9047,3s也用9047,不过电机要热一些,呵呵,自己注意

网友G:
9050拉力比较大,
8040拉力小,但留空时间比较长

网友O:
3S8寸桨,2S9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