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电机接线方法

楼主(2010-10-12):
先谢谢你了

缝纫机电机

缝纫机电机

楼主:
最好有电路图,给您添麻烦了,谢谢

网友:
串激电机 不是很复杂 ,就是两根线 。另外的一根好像是和踏板连接调速用的。

网友:
声音太大,而且是铜轴套的,不建议买,我用3个了。

网友:
是串激电机

网友A:
我家就是这个,用了2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就是这个,用了20多年了

1年开1次可以用1个世纪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您看一下您家的缝纫机电机接线柱,其中有一个地线图标是接的零线吗?您受累了,谢谢

网友:
用表量电阻,通的两个就是接交流电的

网友:
这种串激电机接入电机的线只有两根,与踏板连接的线中还存在串接降压启动线圈(在踏板内)的线。如果有现成电机与踏板相连的插接头,直接插上即可,电机也可以直接接单相交流电。

网友:
能否画张接线的线路图

网友:
直接接单相交流电的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