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不行,求助一个亚拓450sport电调侧挂布线

楼主(2010-10-12):
自己怎么弄都没法,电调还是没法很稳的挂在侧面,求助给个图片,解决下电调侧挂的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用扎带可以

网友:
   找到一张以前的图片!

网友:
把电调的包皮戳2个小孔 穿条扎带过去,然后绑在机身上 搞定

网友:
先用个双面胶, 再绑

网友:
用扎带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板凳的说法不雅

网友:
楼上的想法不雅

网友:
扎带 很稳啊

网友:
用扎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