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备,高手看看有没有多余的也遗漏的

楼主(2010-10-13):
宝贝 宝贝属性 状态 单价(元) 数量 优惠 商品总价(元) 运费(元)
  40MM海绵轮/固定翼专用/重量超轻    -  -  1.50 6 卖家优惠3.00元  15.00  0.00 ( 快递 )
2-6S锂电池实时电量检测器 /户外飞行好伴侣/非常好用    -  -  18.00 1 卖家优惠17.00元
  2.1MM轮档,固定海绵轮,适用于固定翼    -  -  1.00 4 无优惠
  4.1mm轮档,固定翼专用轮挡,DIY起落起必备    -  -  1.00 4 无优惠
Tower Pro SG90 辉胜9克舵机,13元一个,线长25CM,现货批发    -  未发货  13.00 5 无优惠  878.50  6.50 ( 快递 )
  泡沫胶水/适用于KT机,泡沫机/仅售9元    颜色分类: 240ML飞机种类: 固定翼 未发货  16.00 1 无优惠
舵机Y线/延长线/30CM超值长度/并联舵机不用愁    -  未发货  3.00 2 无优惠
  30CM舵机延长线    -  未发货  2.00 5 无优惠
桨保护器强力皮圈(O形圈)/固定翼外场飞行必备品/两毛一个O圈    -  未发货  0.20 5 无优惠
  22系列无刷电机座/铝合金电机座/适用2208,2212,2217    -  未发货  8.00 2 无优惠
  KT舵角+夹头,带调节器功能,掌柜强烈推荐,仅8毛一套    -  未发货  0.80 5 无优惠
  1.2MM金属调节器/适用于1MM钢丝、1MM碳纤杆    -  未发货  1.00 5 无优惠
  舵机固定螺丝,适用8克,9克舵机,一包20个    -  未发货  2.00 1 无优惠
50CM舵机延长线/让舵机位置不在受限置    -  未发货  2.50 5 无优惠
  舵角小夹头,适用于1MM钢丝,碳杆,可调节,1.0MM夹头    -  未发货  0.50 10 无优惠
辉胜9克(Tower Pro SG90)原装舵机齿轮/特价1.5元一套,零利润    -  未发货  1.50 5 无优惠
2.0MM舵机连杆快装金属调节器/固定翼配件    -  未发货  1.00 5 无优惠
3CM宽纤维胶带/修补飞机的好工具/仅售6.5元一个    -  未发货  6.50 1 无优惠
  舵机螺丝,摇臂固定螺丝,适用8克,9克舵机    -  未发货  2.00 1 无优惠
舵机连杆L形卡子/适用于1MM钢丝,碳杆    -  未发货  0.20 10 无优惠
  2MM热缩管,适用于碳杆和钢丝连接    -  未发货  0.50 2 无优惠
  防滑T插,耐高温材料,50A电流    -  未发货  2.00 10 无优惠
  2-4S航模锂电池电量报警器,防止电池过放,航模必备品    -  已取消   15.00 1 无优惠
  白色KT舵角(4孔)/适用KT机,泡沫机等小电动飞机    -  未发货  0.50 5 无优惠
  白色三角舵角(4孔)/适用于各种固定翼,特价5毛一套    -  未发货  0.50 5 无优惠
  好盈无刷电调 Pentium-30A-飞腾,原厂正品店庆特卖98元    -  未发货  98.00 1 无优惠
新西达A22系列电机专用固定木片/仅限于新西达电机使用    -  未发货  1.00 5 无优惠
   3.17MM桨保,5030 6030桨专用桨保护器,掌柜特别定做    -  未发货  3.00 2 无优惠
新西达A2212无刷电机/KV2200/送桨保护器+电机固定片+3个公香蕉头    -  未发货  45.00 1 无优惠
  花牌 11.1V 1500MAH 20C 3S1p 航模聚合物锂电池    -  未发货  90.00 2 无优惠
  微型电子称/最大称量5000克/精度1克/家居必备    -  未发货  38.00 1 无优惠
  JST插头/采用20号软硅胶线制作,专为大电流设计    -  未发货  2.00 5 无优惠
KTMODEL B3充电器 锂电平衡充 (充满断电 自动修复不平衡的电压)    -  未发货  55.00 1 无优惠
黑色尼龙轻质舵角/DIY机的好帮手/电固配件,特价5毛一套    -  未发货  0.50 5 无优惠
新西达A2212无刷电机/KV1000/送桨保护器+固定片+香蕉头,45一个    -  未发货  45.00 1 无优惠
  螺丝胶,轻松解决螺丝脱落问题    -  未发货  10.00 1 无优惠
  好盈无刷电调参数编程卡,可以用XXD HW 30A    -  未发货  40.00 1 无优惠
  便携式数字万用表,测电压,电流好帮手,带背光,必备品    -  未发货  40.00 1 无优惠
鳄鱼夹头/DIY工具/最快捷的连接器    -  未发货  0.50 6 无优惠
4MM红色收缩管/适用于香蕉头,T插等    -  未发货  0.50 2 无优惠
4MM黄色热收缩管/适用于香蕉头,T插等,让裸露的金属体告别    -  未发货  0.50 2 无优惠
4MM热收缩管/符合ROHS环保标准/0.5元一米    -  未发货  0.50 2 无优惠
   铝合金手柄扩孔器 ,开扩器,扩桨利器 ,电直电固通用    -  已取消   45.00 1 无优惠
新西达2212系列(A2212)外转无刷电机KV1400,送香蕉头,桨保    -  未发货  45.00 1 无优惠
3.5MM镀金香蕉头/仅售1.2元一对    -  未发货  1.00 9 无优惠
  新西达9050电动直驱桨/电固螺旋桨    -  未发货  1.50 5 无优惠
  XXD 5030桨,适用于纸飞机,飘飘机等后推机    -  未发货  1.50 5 无优惠
  新西达HD-8060直驱桨/橙色/适用于微风等固定翼    颜色分类: 桔色飞机种类: 固定翼 未发货  1.50 5 无优惠
  橙色EP 6030桨,适用于飘飘机,SU27等后推机    -  未发货  1.50 5 无优惠
  XXD EP-7035直驱桨    -  未发货  1.50 5 无优惠
  新西达1060直驱螺旋桨/电固专用    -  未发货  1.50 5 无优惠
  新西达8040直驱桨/橙色/适用于微风等固定翼    -  未发货  1.50 5 无优惠

网友:
看的我是心力交瘁呀

网友:
看的眼晕

网友:
好像少个机载迷你dv

网友:
帮你梳理调整一下,省下钱来给自己买补品做飞机吧!
1。
40MM的轮子改成20MM的吧,太大好难看(3-6个)
钢丝2MM做起落架(1米)
轮挡2。1MM(3-6)
工具:1。5MM 6菱钣手

2。

花牌 11.1V电池3S1500MAH(越多越好,当然钱也多,但至少要2个吧)
2-6S锂电池实时电量检测器(1个)
电量报警器(多数都是3。5V报警)建议可以不要,因为提议的安全电压控制在3。7V-4。2V
充电器就用花牌301吧(1个)

3。
辉胜9克舵机(3-6个)至少需要三个(副翼,垂尾,水平尾)
KT舵角+夹头,带调节器功能(孔径1MM) (10个)
L形卡子1MM(10个)
2MM碳棒(1-2米)
1MM钢丝(1米)
2MM热缩管(1-2米)
1.2MM金属调节器(3-5个)
舵机延长线、Y线(你应该用不到,各1根备用吧)

4。
泡沫胶(1瓶)
75W胶枪(1个)
10MM热胶棒(5-20条)
电铬铁(功率最好大点好使 1把)
焊锡+松香

5。
XXD2212 1400KV电机+30A电调(这个有套装90元左右)KT机XXD电调够用,我的KT的机子一直在用,就不要好养的电调+编程卡了
桨保套装已有(备多1个)
O型圈(20-30个)
T插(备多公头+母头2对)
3.5MM镀金香蕉头(备多公头+母头5对)
电机专用固定木片(这个我用过便宜还轻,备多3-5个)
桨8040(5-20支) 该电机配9050桨有点过载建议只买前一款型号就行。你只有一款电机桨不用那么花梢,没用。
4MM收缩管(黑红黄各1米)

6。
5X3MM碳“管”(加强主翼1根) 我玩KT机的话多是喜欢剧烈3D动作,所以又在5X3的里面套了一个3MM碳管。其它不同规格的碳“片”你也可以各备一根,反正不贵。垂尾和水平尾我觉的1MM碳杆强度太弱,整点3X3或3X2的碳片更好。(前面的3是宽度,后面的数字指厚度)

7。
纤维胶带(1CM 3CM 5CM各1卷)修飞机用的到 手术刀切KT应该用的到 502胶水(做舵机拉杆1MM钢丝和2MM碳杆连接多是线绕,可以点上,舵角和L角容易脱落也用的到)反正尽量安全里做吧,别让每个部位脱岗是目的!舵角安装后最好反正面都用热熔胶粘牢,安全第一。

网友:
你有的我都有
你没有的我也有

呵呵

网友:
补充一下,你的充电器最好买好一点的。
A6或者起码b6
另外,各种电机多买几个
起码3个吧 2212 KV 1000 1个,2208KV2200 1个,2208KV14001个

电调还是建议你买HY,XXD这种东西看运气,不靠谱。HY的话,起码保险一些。
电子设备这东西,用的长
同样,舵机也是。建议买Emax 25一个。起码买4个。

网友:
看的我实在是晕了
纤维胶带1卷就够(好东西,必备),模型不要弄太多,增加重量。适可而止。
泡沫胶也要来2个。
热熔胶枪也要备一个,10个胶棒就够,反正你买现成的飞机不是自己做飞机。
钢丝,碳杆来几根(可要可不要)

网友:
还是直接上图吧估计没几个人会看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