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测推重比的重要性

楼主(2010-10-13):
今天早晨下雨,测试了我所有飞机的推重比
发现可以飞行的飞机推重比都在45度以上
接近80度的飞机动力很不错了
90度以上就可以吊机了(目前只有吉比7寸桨超过90度,6寸桨75度左右)

重要性一:判断动力是否足够(推重比45度以上),如果动力够不能飞,就是升力的问题了。
重要性二:判断拉力线是否有问题(拿在手上可以感觉到不同方向的扭力)以前视频中失速螺旋的那架是因为发动机装在机翼上方,形成了向下力矩,要改成装机翼下方。

本人比较懒,就不上原理图了,语文好的应该都可以看明白

网友:
以现有的设备,获得大推重比其实非常容易。比较遗憾的是,空气动力设计与研究的帖子却很少有人讨论,这个才是比推重比更重要的东西。

网友:
你不会是捏着机翼的一个翼尖测的吧。推重比=推力/重量 你居然搞出角度来了

楼主:
不看不清楚

网友:
顶一下,我又看到这个图了,以前那个找不到了,哈,现在又有了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方便,顶!顶!顶!顶!

网友(2010-12-08):
感觉楼主有点好玩

发现可以飞行的飞机推重比都在45度以上
接近80度的飞机动力很不错了
90度以上就可以吊机了(目前只有吉比7寸桨超过90度,6寸桨75度左右

推重比不是角度,是个比值  你要说角度,就得先上图这样再(如图)也没错,不过

你还是按图直接读出后面的推重比, 显得专业

网友:
玩飞机的都应该知道这个图,在不借助其他设备的情况下,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一顿蒙 ,直到看到了那张图。哈哈

网友A:
我有架自制的小小飞机装了个变态的超规格电机,推重比都180多“度”了,都翻上来打我胳膊了,横滚能比电钻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架自制的小小飞机装了个变态的超规格电机,推重比都180多“度”了,都翻上来打我胳膊了,横滚能比电钻还快

推重比超过90度,就要给飞机配重了,加砝码,直到回到90度,这样才准
横滚能比电钻还快,注意不要折翼

网友:
这个方法是很简单实用。

网友(2012-01-30):
没学懂,那张图是什么意思,始终没搞明白,那度数代表了什么?

网友:
度数不等于推重比
lz画个力的合成图,30°时,推重比0.5,45°时,推重比根号2分之1,60°时推重比2分之根号3.......推重比=sin角度

网友:
推重比是无量纲的,只是一个百分数,怎么出来度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