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的拉距离测试方法

楼主(2010-10-13):
在台湾的论坛看到的方法:正常开机后,按住发射机的对频按钮,让信号衰减,效果和PCM的不拉天线一样,再拉距离测试,合格的接收机距离据说是30步,也就是20米左右。我的山寨6100只有10米,这个方法不用走很远。呵呵,大家测试下,最好能报个距离,这样有个比较。

网友A:
这个说明书里早就说了啊,一直就是这么测的呀

网友:
山寨6100只有10米   那么实际距离能有多少?

网友B:
麻烦详细点:“正常开机后,按住发射机的对频按钮让信号衰减”

按住大约要按多久呢?怎样才知他信号衰减了,测试完后又如何回复正常强信号象态呢

还有我的两个6100实际接距大约200多米

网友:
我的DX7+ AR7000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详细点:“正常开机后,按住发射机的对频按钮让信号衰减”

按住大约要按多久呢?怎样才知他信号衰减了,测试完后又如何回复正常强信号象态呢

还有我的两个6100实际接距大约200多米

实际有200米玩直够了啊~~关键别失控,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详细点:“正常开机后,按住发射机的对频按钮让信号衰减”

按住大约要按多久呢?怎样才知他信号衰减了,测试完后又如何回复正常强信号象态呢

还有我的两个6100实际接距大约200多米

按住就是低, 放开就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住就是低, 放开就是正常

 回去试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明书里早就说了啊,一直就是这么测的呀

你还没发现么, 看得懂英文说明书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