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的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0-10-13):
我的机空重245克,配2208KV2600的
电机
,30A电调,2S
电池
,5030/5045的桨,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感觉一点推力都没有,请高手帮我解决,应该怎么配置???在线等

网友A:
这样的动力稍微偏弱,但是起飞重量400克以内应该是可以飞起来的。看看桨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桨肯定没有我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