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450V2套机,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10-13):
公版450 V2 机身,HB2835L 3600KV ,KDS k-7x 7通道遥控设备,CORONA DS919MG -- 金属齿 数码锁尾舵机,B2122 金属齿 数码 方向伺服器,X-BL35A 无刷电子调速器,GT 500 轻量化 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20C 11.1V 2200maH 聚合物锂电池,310B 2S-3S 聚锂平衡充电器 + 1.2A 220V电源,还有一个大铝箱,一共是1599,这套机的性能怎么样?对于新手来说,练习悬停和航线可以吗?谢谢了。

看了回帖,都说这配置不行,哪位好心人,帮帮新手,给配一套JJ呀,二千以内的,多谢了

网友:
多看看老帖,还不如自己配个,

楼主:
谁能给出套配置呀,带控两千以内的最好,多谢

网友:
不会你玩这个!????开玩笑!

网友:
无名山寨450RTF,精度可能会有问题。
个人意见:
(1)  看似不错,米少新手可考虑。但很依赖店主的装调机技术和道德良心。
(2)  要请店主代上螺絲胶和调好混控螺距油门。自已即检查全机螺絲和加滑油。
(3)  考虑加装中联保护器和换3mm外絲横轴以减低炸机损坏。
(4)  多备木桨作练习用,炸机时可即断桨而保护旋头。
(5)  买基本工具备用。另备常用零件。
(6)  去飞场找老鸟教导,另买模拟器狂操至 。
(7)  远离人群,万事小心,安全第一。

祝入魔爽飞。:loveliness:

网友:
能飞的,要考验你调机和飞行技术,不管新老手,多买些大浆和三轴。

网友:
配置比较低

楼主:
哎呀,正在慢慢的入魔呢,机器就是第一步,光是看贴子还是不行的,我的计划是先学装机,调机,然后在模拟器,然后再实际操作,哪位好心人帮忙给配一套JJ吧,多谢

网友:
买yt套机挺好的嘛```

网友:
无名山寨,还公版 鬼知道质量怎样,你要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一样飞!这得看你的装机,调机水平啦!

网友:
潜下水,装个好点的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