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基座用什么钻头能钻孔?

楼主(2010-10-13):
我最近想用大理石和线轨做个数控精密工具磨,

大理石上怎么钻孔才不会钻坏呢?

装配的时  先用把环氧胶把线轨粘在大理石上 然后再在对应位置钻孔   可以吗?   这个是我想到的最简单  精度最高的组装方法了

另问一下 金刚石树脂砂轮怎么修磨   用这种砂轮磨高速钢效果好吗?   钻石会被铁高速消磨  按道理说是不能用金刚石打磨的   但是我二叔去定做 车机刀具时磨刀师傅说  你的风钢太硬   白刚玉根本磨不动   只好给你用树脂金刚磨磨的

网友:
用镶合金钻头好钻

网友:
用金刚砂转头或叫水转可以转石头。

网友:
高科技啊,都玩到大理石级别的床子了~!
见过用角磨机加水切的,没见过打孔的~!
床子用的大理石是普通的大理石么?

楼主:
我是想用   有卖的花岗石平板上直接做  工业用的测量仪级的   不是装修用的那种花岗石

树脂砂轮万一想要修磨怎么办啊??

现在一般卖的线轨和丝杠的精度能配合这样的平台吗?  如果换铸铁划线平台可以吗?

网友A:
用玻璃钻头可在大理石上钻孔,用时要加水。

网友:
用水刀效果最好,价格可能也是最便宜的.

网友:
.
引用 网友A:
用玻璃钻头可在大理石上钻孔,用时要加水。

我就这么干..耐心.用力小些..>>是磨出来的..别指望切削

网友:
冲击钻就行,刀不用快需要钝,和石头之间完全是靠摩擦钻孔

楼主:
冲击钻能行啊?    几百块一块的量具花岗石 冲坏了怎么办??

现在线轨 和滚珠丝杠精度一般如何啊  知道的大大请说说

网友:
它那是大理石不是花岗岩,大理石用冲击钻钻孔时很容易的事情,只是精度没法保。花岗岩的话或许会较困难,这个我没接触过。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镶合金的钨钢转,合金最好是YG8X的,YG8也没关系,勘探合金不好用。

网友:
用金刚砂套钻最好,钻时不断加水,钻出的精度高。

网友:
花岗岩平板绝对比你线轨的精度高,000级的是按微米来计算的。
你不如直接定制花岗岩导轨,贴塑,高阻尼,高刚度,高精度,比你用线轨强

网友:
这个再平又如何,

配上主轴和刀具误差和这个一比,

石头机身的精度完全没用。

网友:
用玻璃钻头  空心的

网友:
玻璃钻是要加水的

网友B(2010-11-23):
可以拿去水刀加工

网友C:
楼主要d三坐标?

网友D:
钻了怎么攻牙? 看了半天没人提到攻牙的问题。

网友E:
树脂金刚石砂轮可以用滚压发修正,也可简单的利用树脂砂轮的自锐性修正(就是用砂轮磨一些比较软而绵的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