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鷹260方向的問題,請教

楼主(2010-10-13):
我是先飛450的,打方向是看尾巴,遙桿向左,尾也向左,昨天買了架九鷹260在家飛,問題來了,遙控器不像450的遙控器一樣可以改反向,一下傻了,請教各位大大在不改變我的習慣同時,能有方法把方向改下嗎

网友A:
你的这种控制习惯与常人不符啊。看看能不能把遥控器拆开,把里面控制杆的左右接线对调一下。

网友B:
开始就学习就是错误的
你要改过来。改遥控还是改自己错的好呢!
你自己想想,以后发生类似事情怎么办!
改正原有的错误吧,以后就不会在出这事了!

网友C:
楼上几位玩过450吗?遥杆象左(机头向左尾巴自然是向右的)有错吗?不懂乱叫的人最讨厌了

网友B:
说实话 LZ描述没看的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260的控有2个模式。一个是日本手 一个是美国手
2个手的操控都是标准的,只要是按标准学习日本手或美国手的都不会有问题。
有问题的只会是另外2种不常用模式。是不是LZ这种我也不知道我没看仔细。
但我的回答绝对没有乱讲什么。LS那位你有脑子没有。会不会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