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T数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0-10-13):
1、听说各厂家的
电机
的相同T数指标不统一,是这样吗?
2、电机的T数是怎么计算的?与电机外形大小有关还是与KV值有关? 如 电机是3650的,KV3300的是多少T呢

网友A:
T数就是线圈绕的圈数,不同材料做出来的电机相同KV值T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所以不要看T数了!直接看KV值就行了!T数没有任何代表意义

网友B:
我们关注的无非就是转速了,KV值知道了就行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答 案。。。

网友A:
对,T无任何意义

楼主:
但有的只说多少T的,我怎么知道是多少KV呢! 郁闷
我只知道T数小的,转数高,扭力小,就是不知道 T数与KV对应,据说不同厂家的还有区别

网友D:
T数高KV值低,但效率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