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飞不起来了,潮手紧急求助

楼主(2010-10-13):
各位大侠:鸡鸡刚飞了3电就炸了,出现起飞困难,噪音大,机身抖动大,起来后很快就侧翻等问题;发现鸡鸡放在桌子上低速转时,主轴不同心了,怀疑主轴弯曲了,于是想更换主轴解决飞机噪音大的问题。由于没有配件,先更换已经损坏的倾斜盘,拆掉了叶片夹,更换了倾斜盘,恢复后发现推油门风是向旋翼上方吹,推到一半时再向上推,旋翼转速减慢。此时,打开2801pro上的F模式开关,风是向下吹的,很强劲。遥控器设置应该没动(或动了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装反了或设置反了?叶片夹有方向之分吗?接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跪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是否舵机线插错了,在这里可能难说明,可短消息我加我Q…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叶片夹装反了方向。已测试飞行成功。感谢楼上的帮助,以后还请多指教。

网友:
D02 无副翼,两种安装方法都行,就是推油门可能螺距是正,也有可能是负。你和出厂时装反了。旋翼减慢速度是因为螺距太大。

网友:
今天也炸了!十字盘上塑料球头断了1个!等待配件中…………哎!比玩450还贵好多啊!

楼主:
同情楼上,这个配件还不太好买呢,经常缺货。本来想自己车一个盘上的塑料件,拆下来一看,太小太复杂,完成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放弃了。

网友:
做钛合金的,应该可以!

楼主:
谁会做,我买一个,昨晚室内酒驾,掉了俩塑料球头。等啊。。。。。

楼主:
skmszm:由于新定的倾斜盘没有到货,今天下午按捺不住,想用2个掉塑料球头的盘组合一个。可是太小了,球头直径不到1mm,制作起来相当麻烦,于是拆掉一个金属球头,打磨,在塑料圈上打孔,上胶插入,恢复后飞了一块电池,正常,兴奋。。。。

网友:
楼上的高手啊!我不会弄哎!

楼主:
看看我发的维修帖子。我用了朋友送我的模型机床打孔(手钻也可),磨金属棒(最好有砂轮机),打胶插入沾上。昨天飞了6个电,表现良好,包括自由落体猛加油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