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共轴双浆控制原理

楼主(2010-10-13):
从共轴双浆的
舵机
连接位置来看,控制前进后退的没和飞机前后成一条直线,控制左右侧飞的也没和飞机的左右成一条直线,分别对等的在飞机的左后和右后位置,真想不出来控制的原理,望大家帮助回答.

网友A:
呵呵!
楼主忽略了那45°角的平衡锤了吧……
典型的例子就是:“一战”时的飞机——俯冲时,飞机会朝左下方俯冲、拉升时又会朝右上偏转。
这就是陀螺的“进动效应”,很神秘的哦!关于这个独特的效应,请参看这个:
http://science.bowenwang.com.cn/gyroscope.htm
感谢撰写此文的作者,使大家得以了解如此神秘的陀螺!!
旋转起来的上层桨和平衡锤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分开独立看待。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答,但由于本人文化水平的原因,看完文章后,还是有点头西昏的。
再问下:现在飞机的A浆和平衡锤是逆时针转的,B浆是顺时针的,假如反过来,A浆和平衡锤是顺时针,B浆是逆时针,那么,原来作用于左右侧飞的舵机,反而变成了控制前后,原控制前后的,变成了左右,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网友A:
倒过来?
那就不对了!平衡锤原先是朝前45°,一旦倒过来,那就成了滞后135°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操控了……
我想:因该是控制不住了吧。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想想这个应该比较复杂就暂时不去考虑它,先练习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