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种风机吗?

楼主(2010-10-13):
噪音是不是特别大?我想用个90W的做PCB雕刻真空工作台,不知能不能胜任。

网友:
见过卖鱼的用过,一边抽气一片吹气,噪音不算太大。功率吗,看电机应该在300W左右。

网友:
声音应该比较大

我在广印展看过数控制版机的平台,用的就是类似的机器,声音在现场听还是比较大的,看你用于什么地方,自己有加工间的问题不大,要是家里用可能还不如买吸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片是在淘宝上借的,有很多种规格,最小的功率是90W。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公司用的,但也怕噪音大吵到同事,而且雕PCB一般要比较久,吸尘器好像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
还有个想法就是用冰箱压缩机改个真空泵,加个气灌,给真空台用,但又怕吸气量不够,压缩机的噪音就小多了。

楼主:
决定先买个120W的试试,希望能吸住。

网友:
小于600w的想都别想。

楼主:
只是吸PCB需要那么大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