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引擎能用在船上吗?

楼主(2010-10-13):
请问各位大侠 ,本人有个飞机的甲醇引擎。想用在船上,不知道行不行,请赐教。

网友:
能做好水散热就可以吧?个人理解

网友:
能直接用,风动船

网友A:
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船用发动机才是大 才呢。

网友:
飞机的发动机讲究稳定性及发动机对应风门的转速变化的线性。空模发动机的转速一般不会超过2W转(竞速项目除外,竞速项目除了比赛一般还没看到有人拿来玩)
而船用发动机一般是追求极限功率,所以发动机的的设计和制造所用的材料跟空模机有所不同。

网友B:
改好水冷肯定能用。不过桨一定要搭配好,这样才用的长久。另外就是润滑油的比例一定要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我觉得飞机发动机技术含量没有船用车用的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尝试一下咯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风动船?
好提议  呵呵
也许这样会更好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的好像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看来得学习学习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能用常规的比例?

网友:
最经典的做法~三爷45级左右的机器用df21级船直出

网友:
感到风动船的效果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好水冷肯定能用。不过桨一定要搭配好,这样才用的长久。另外就是润滑油的比例一定要够。
我的油船的动力就是用直升机发动机改的,是26CC汽油机,换了缸头加了水冷套,增加了离合器和安装支架。甲醇机就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船还要离合器的?
哦哦
没有经验
看来我将船想的太简单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飞机发动机技术含量没有船用车用的高
這個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是競速飛機的發動機有螺旋槳的最高轉速是超過42000轉....車用的..空轉還達不到40000轉....不過F2A這項目國內上級早已經不支持,所以已經沒人再玩......所以資訊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还要离合器的?
哦哦
没有经验
看来我将船想的太简单了
学习了

高级点的船是不用离合器的。休闲的船一般会有。但离合器会带来一些问题。

楼主:
老贾 能发张离合器的图片来欣赏一下吗?

网友:
玩玩当然可以

网友G:
個人認為引擎沒有船用飛機用的分別,分別在於你什樣去用。
當然水冷是不可或缺的了,但是配合還是個人的決定!
還有機器的修改,是玩船的到位關鍵!
忘記它是甚麼機,改到自己的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個人認為引擎沒有船用飛機用的分別,分別在於你什樣去用。
當然水冷是不可或缺的了,但是配合還是個人的決定!
還有機器的修改,是玩船的到位關鍵!
忘記它是甚麼機,改到自己的理想!

你找同级别的发动机对比一下就知道有没有区别了。

网友H:
船的发动机要求扭矩大,飞机的发动机是转速高。这个物质的密度有关系,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倍.船桨转速过高会产生空泡效应,简单的说就是转速太高,船桨吸不上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船的发动机要求扭矩大,飞机的发动机是转速高。这个物质的密度有关系,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倍.船桨转速过高会产生空泡效应,简单的说就是转速太高,船桨吸不上水了

现在意义上的飞机螺旋桨一般不会超过20000转,而船的螺旋桨一般都工作在20000-30000转这个范围。
船的桨是会产生空泡效应,还会腐蚀螺旋桨,我们一般叫真空腐蚀。

网友:
我觉得说哪个模种比哪个模种的技术含量高是不对滴 自己都去体验一把再说吧,玩别人的不算啊!

网友:
这个是飞机发动机改的http://player.56.com/v_Mzc3NTgxMzM.swf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现在意义上的飞机螺旋桨一般不会超过20000转,而船的螺旋桨一般都工作在20000-30000转这个范围。
船的桨是会产生空泡效应,还会腐蚀螺旋桨,我们一般叫真空腐蚀。
老賈請問一個問題..飛機的空氣槳我以前會算到槳端的線速度不能超過音速...我一直想之知道船的槳是否也有槳端的極限...是否參考資料.....謝謝

网友:
线速度,估计半径一样好对比.
模型船桨暂时好像没那么大的吧.
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老賈請問一個問題..飛機的空氣槳我以前會算到槳端的線速度不能超過音速...我一直想之知道船的槳是否也有槳端的極限...是否參考資料.....謝謝

飞哥:这个没具体算过。不过可以精确计算桨尖线速度的时候不远了:那个韩国的双工设备是带转速传感器的
现在用CNC桨已经见不到真空腐蚀了。以前用北京桨的时候在桨叶工作面根部会看到蜂窝样的腐蚀孔。
以前队上倒是有不少关于船的书,但那时我是搞帆船的。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书,估计对现在的问题不会有多少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哥:这个没具体算过。不过可以精确计算桨尖线速度的时候不远了:那个韩国的双工设备是带转速传感器的
现在用CNC桨已经见不到真空腐蚀了。以前用北京桨的时候在桨叶工作面根部会看到蜂窝样的腐蚀孔。
以 ...
謝謝老賈....目前只想在動力方面再能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