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成品帆船模型的稳向板与船体是怎样连接的?

楼主(2010-10-13):
我以前做过一艘帆船模型,稳向板与龙骨是一体的,不可拆卸,在网上看到的船,如凯旋800等船的稳向板是可拆卸的,方便携带,摆放也好看,不知自制船模,如何可以做到这样,感谢前辈指教,尤其请贾老师有时间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钢丝贯穿船身和重锤

楼主:
感谢于老师,这样做,是否需要在船舱内部做一个衬套,以防止进水,另外这条贯通钢丝是否需要在甲板紧固,麻烦于老师可否给几个内部及稳向板安装前后的照片,我们这里没人玩、也没有经销的,否则就去偷艺了,再次感谢于老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船体内部的确需要用硬质合金或者碳纤管做贯通处理,并且以环氧胶填充结合部位以达到防水的目的。稳向板内部应埋设至少4毫米以上钢丝,两端攻丝扣,下端用螺帽固定压铅,上端在甲板上用螺帽固定稳向板。同时,船体下部外侧应制作出承接稳向板上端的凹槽,与稳向板上部紧配,船体内部这一部分的结构需做相应加强,一般会在套管的上下两端用层板或其他轻而牢固的材料制作衬板,并填充环氧胶加固。甲板上部的螺帽可以做一定的隐藏处理,以求美观。(比如在甲板上做个凹坑,然后加盖)
顺便投诉于帅,用我的船做示范未经书面许可,且标错稳向板固定轴位置~~哈哈哈!应该还要往前一点,甲板上那个红色塑料件就是稳向板的固定螺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体内部的确需要用硬质合金或者碳纤管做贯通处理,并且以环氧胶填充结合部位以达到防水的目的。稳向板内部应埋设至少4毫米以上钢丝,两端攻丝扣,下端用螺帽固定压铅,上端在甲板上用螺帽固定稳向板。同时,船体下部 ...

哈哈哈哈!
迁就上舱那个螺帽的话,那根线到下面重锤的位置就很难受了啦。
能明白意思就好了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于老师,这样做,是否需要在船舱内部做一个衬套,以防止进水,另外这条贯通钢丝是否需要在甲板紧固,麻烦于老师可否给几个内部及稳向板安装前后的照片,我们这里没人玩、也没有经销的,否则就去偷艺了,再次感谢 ...

客气客气!
舱内的确有衬套,而且与船壳一体以防进水。但内部和稳向板照片没有,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稳向板固定杆不是上下贯通的,而是呈L型埋在里面。下部是两个孔,从压铅下面用自攻螺钉上紧的。为了减小阻力,我将螺钉上紧后用胶板做了两个小盖子将孔封死后打磨处理,这样从外面就看不出痕迹了。

网友:
噢!!!!
明白了!

楼主:
十分感谢于老师及triplane老师的指点   给两位老师添麻烦了,朋友一直劝我买一艘船壳,因手里有“天地飞”6通遥控器材,装上就能玩,但我还是喜欢自己做,10年前自己制作的自航帆船,现在在我们承德的离宫玩船还是很吸引眼球的,一直有一个梦想,造一艘1米长的遥控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