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301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0-10-13):
花牌301
充电器
,现在貌似不能冲了,充电的红灯亮了2秒就灭了,拔掉
电池
后通电红灯也是亮2秒灭,电池是
遥控器
用的,这是什么问题,充电器挂了?

网友A:
你的电池是不是过放了

楼主:
电池是用到控报警才注意的,不知道有没有过放。。可后来电池还是能用啊

网友B:
锂电用到报警 一般都过放了 除非你的控本来就是用锂电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