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大们进来献言献策咯!!!发这里吧!别的地方没多少人回!!

楼主(2010-10-13):
本人想去买部天6A的控!但是是了论坛上有人说其控制距离太近了!

又有点害怕失控造成意外呵呵!

那本人就在这里想问下了!我现在就一天6A的遥控全套和模拟器!!

长期潜水很少回复!!所以还是新手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检测下我的天6A有多远的控制距离呢??

也就是地面拉距!我需要哪些配件》》?? 谁有好办法呢?

!或是谁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呢》?? 请大大们加紧跟帖回答吧!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重庆的兄弟伙顶起,加我QQ:14584005吹

网友:
原装接收最好飞行不超过500米 如果是2次变频的接收 1KM内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顶贴!最近太忙!休息了好好聊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拉距但不知除摇控外还需什么设备!哈哈!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在一个公路上面  你骑个自行车 让朋友 拿着舵机在原地 你边骑 边摇摇杆。。告诉朋友舵机不动时候 就给你打电话。。

网友:
我用天6A 飞 配合 恒吉大金鹰 一直 在1.5公里盘旋
一点没问题  高度在200-1000+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一个公路上面  你骑个自行车 让朋友 拿着舵机在原地 你边骑 边摇摇杆。。告诉朋友舵机不动时候 就给你打电话。。
换过来.将遥控器放在1米高的地方,让朋友在原地帮你守着遥控器就好了,什么都可以不做.你自己拿着飞机往前走,什么时候抖舵了,你再打电话让你朋友动动摇杆.
完全失去控制前肯定是会抖舵的,所以根本不需要不停的打舵,何况不停的动摇杆还会影响对抖舵的观察.不过凭我的经验,天地飞抖舵前,电机都可能会转的,所以你拿飞机一定要避免手放在桨的范围内.

网友:
到三国去问问吧,他们很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