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25请教

楼主(2010-10-13):
使用520+DS650,控是9x2。调整舵机行程时需要将方向舵的左右行程调到70到80左右才能设定好左右行程,但是这样设定后遥控上的方向舵摇杆行程不能完全被利用,大约拨到50%舵机行程就到头了,剩下的50%~100%舵机不会再有动作了,必须将控的左右行程调回30到40才行。但这时舵机动作就很慢了,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另外请问陀螺安装在下图的位置可以吗

网友:
我的450都是这样的,这样打舵反应快,别人的是不是不知道,我也是新手

网友:
尾舵机行程靠陀螺调整,控的行程是调飞机旋转的快慢

网友:
都是这样的 因为有陀螺在控制 另外尾舵行程要在陀螺上设而不是在控上 楼主布线很整齐

网友:
先在陀螺上设定尾舵行程,然后再在控上设置摇杆,让摇杆打到左右最大,正好尾舵到左右也最大

网友:
泰世425用的27g舵机还是标准舵机?

网友:
我只会调750,呵呵

网友A:
地板以上的XD说的都对。

陀螺放在这里可以。

电调最好挪到侧面来,在肚子里影响散热。

网友:
尾舵机行程靠陀螺调整,控的DR是调飞机旋转的快慢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确实发现了调大控的行程可以让尾舵转得快点,就是摇杆没到头舵机就到头了。不过现在飞着也没有问题,我的水平只停留在悬停和简单航线的水平,

回Nētcrat,我用的都是标准的舵机,斜盘用最简陋539,尾舵用亚托DS650。不过随机配的舵机架好像可以装小一点的舵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板以上的XD说的都对。

陀螺放在这里可以。

电调最好挪到侧面来,在肚子里影响散热。

谢谢提醒!是有影响,不过不大。今年最热有34度时,使用7S A123电池悬停8分半钟,连续飞行了4组也没有出现电调过热保护,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哇。。。连续飞4组没事。。。请问用什么电调和电机?

楼主:
电调的ztw的60A,电机的泰世的1100KV值电机。就是电机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