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改造电动童车

楼主(2010-10-14):
家里有个电动童车,就是大个的那种,是用6V电瓶的,可惜不带遥控,我想改造成遥控的,请问有玩车模的朋友吗?这个需要什么样的舵机

我玩固定翼,不知道市面上那些带遥控的车是怎么做的,1米长的车,带遥控才300元(连个教练机,或者模拟器的的价格都不到),本来想买个,这个电池反正也坏了,可是想想我们也是玩模型的DIY啊!扔了这个买新的,辜负了DIY的精神了。

请大家推荐下适合的发射接收舵机和电池,或者知道哪里有卖这种童车遥控件的联系我。

网友:
这个有带遥控的,新的卖三百多!我朋友刚给他小孩买了一辆!!

网友:
去淘寶收索

网友:
市面上的遥控童车是非比例的

网友:
改个漂移车

网友A:
关爱儿童健康,坚决抵制遥控。楼主加个线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爱儿童健康,坚决抵制遥控。楼主加个线控吧。

说得很对

网友:
用PCM的或2.4G的,带失控保护
不懂电的不好改吧,要遥控的时候切断机械控制,不遥控的时候恢复机械控制~!

网友B:
改四通遥控还要加方向变速器,买一辆合适些

网友:
这种童车的遥控都是27M频段的,遥控距离比较近。

而且都是非比例的单通道设备具多。自己DIY的话用二通道设备也可以了,买个大功率的舵机来操控转向,另外自己做一个倒顺+停车的开关通道板就行。

网友:
加线控比较安全,大人一直跟着走

网友:
应该在买童车那有配件卖,但是建议你还是买个新的划算

网友(2010-11-17):
我正在改装 双轮驱动 用的就是12V 50W电机跟一个6V 20W电机 加2只继电器 ,有现成的遥控套件卖的 70元 一个遥控器 和一个接收器 接收器用的大功率对管管方向机   后轮是用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四通遥控还要加方向变速器,买一辆合适些

哇! 童车中心谈童车应该是权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正在改装 双轮驱动 用的就是12V 50W电机跟一个6V 20W电机 加2只继电器 ,有现成的遥控套件卖的 70元 一个遥控器 和一个接收器 接收器用的大功率对管管方向机   后轮是用的继电器
             请问双轮怎么驱动的呀,你用了差速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一台,用MG995全金属齿轮13公斤大扭力舵机来操控转向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