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练模拟器,悬停还好,定点很难。飞得象秋千,左右晃。 ...
刚练模拟器,悬停还好,定点很难。飞得象秋千,左右晃。。。。怎么弄啊

楼主(2010-10-14):
悬停还好,起码能在两米见方以内摇晃。
练G4的定点悬停,想悬停到某个点,打副翼向右飞靠过去,一下飞过头了,打回舵,又偏左飞了。
象秋千一样,越想往定点飞越晃荡得厉害。。。。前后升降舵也是一样。
感觉飞机不动时,松开摇杆,马上就偏移飞掉了。
是不是因为用廉价控来飞
模拟器
的原因? 中立点不准?怎么办。

网友A:
刚玩都是这样的,这个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手里的感觉很重要!玩直机就象骑车一样,你掌握好窍门了,就能比较稳定的控制了!

网友B:
 用真机练好了,我练模拟器也是那样,但是感觉真机稳得多了

网友C:
下手要狠点吧
多打点方向试试

网友D:
还是没练好,我刚开始也是的,一关都不行,现在能过几关了,慢慢练吧。

网友E:
没有别的办法,多练习是唯一出路。

网友F:
原帖由
ejet
于 2010-10-15 14:58 发表
没有别的办法,多练习是唯一出路。

楼主:
唉 仔细观察,发现贴地飞6A的抖舵太严重.
比如上下拨杆,左右就乱抖,比较大,很明显的
模拟练习中也是,明明悬停好了,我没动杆,忽然又侧飞了.
我用的USB狗,不太可能是干扰的.
过些日子进个好控来试试吧

网友G:
练习到不错舵就该收手啦!否则个人意见是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网友H: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I:
练习到自然反应 不过脑子 也能让飞机悬停住 就基本算过关了

网友F:
练习到醉酒也能飞飞机就基本过关了~

网友J:
模拟器与真机相差是蛮大的,模拟器上的太灵敏了;
可以通过程序或控上的一些设置来调整,尽量与实战情况接近。

网友K:
真机要比模拟品稳定的多了!我练模拟器也定不住!一飞真机就能稳定!

网友L:
慢慢适应就好!

网友M:
真机炸了,才开始练模拟了,还是要从模拟开始阿

网友N:
不错舵了上真的练
个人觉得,真的能定住干吗非要模拟器的也定住。。。真机多练才是王道,心理、手感是模拟器没有的。。。。

网友O: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看来的慢慢练习!

网友P:
模拟器可以定住 但是看你能精神集中多久了 g4 打舵量要很小 而且不停地调 我基本可以保持对尾5秒不动 时间再长眼睛就受不了。。。 需要放松一下眼睛
你看看g4里的教学,他们在悬停的时候,右操作杆在不停地上下左右动, 但是飞机不动 很稳定,而且他们打的量很小很小。你打大了飞机的状态就立刻改变 很容易飞出去 然后你再大打回来,如此重复就是秋千了。。。
我一开始就是玩秋千一样,而且耐心不够。后来看了教学才知道舵量要很小的。至于在模拟器上悬停不动的必要性就不知道了。

楼主:
基本可以在15mph四级风并80%随机风向风速的情况下稳定住了。油门和旋翼都能不错控制。
但是悬停过关练习还是不行,左右乱晃。
买了个好控,果然感觉很不一样。贴地飞6的跳舵无论模拟器还是泡沫机,都是很厉害。。。

网友Q:
玩G4的模拟器想要定点 很难 还是用真机练吧

楼主:
哎,不管那个定点悬停训练了。
目前在用XTR练左侧悬停,舵面反应差不多了。
等上个3级风还能上下前后左右自如,就练右侧悬停。

网友R:
我和你的情况基本雷同,练的我火大,眼睛也看不清了。休息。应该是个熟练活。

网友S:
我也是,模拟不好练,发起火直接上真机,大不了炸了。有什么。还好。飞的不高。哈哈

网友T:
我也是,看来菜鸟都一样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