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9 PCM切换PPM的方法!!!

楼主(2010-10-14):
请教大侠们:我有一FUTABA FF9发射机,想把现在的PCM模式改成PPM模式。不知道怎么切换,哪位知道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A:
BASIC >>> PARAMETER >>>MODUL

BASIC >>> PARAMETER >>>MODUL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你不再说点啥么(全英文也不行哦!)-----cai神同志!你烦不烦啊!

网友:
LZ不如换4VF吧,不用切~

网友(2011-05-08):
引用 网友A:
BASIC >>> PARAMETER >>>MODUL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你不再说点啥么(全英文也不行哦!)-----cai神同志!你烦不烦啊!

这是正确解释-----楼主按照做就可改了

网友:
用10C的飘过…   应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