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Y520中舵机选择选项中没有BLS257,怎么选择舵机类型

楼主(2010-10-14):
本人新手,买了GY520+BLS257套装,在设置舵机类型时发现其中并没有BLS257的选项,请问BLS257是属于三种可选类型的哪一类?

网友A:
bls257是宽频的吧,和s9257一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s257是宽频的吧,和s9257一个选项。

多谢解答 。

网友:
应该是蓝灯吧

网友:
据说数字舵机就宽跟窄,其它是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