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数控铣零件,有一边越铣越偏的问题。

楼主(2010-10-14):
三轴驱动板用的是TB6560,光耦好像应该是比较慢的817,当铣零件的时候,铣出来的边一边正常,很垂直,但是另一边却越铣越偏,而是斜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哪位高手分析一下原因?另外就是铣园的时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铣直边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会不会是刀具的刚性较差且又处于顺铣的位置,产生让刀了。

网友B:
是转圈铣的方块?
图纸没问题吧?
软件问题?
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刀具的刚性较差且又处于顺铣的位置,产生让刀了。

2亳米铣刀,铣铝合金,刚性是比较差,有可能是让刀问题,但是不管下刀大小,都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怕每次下刀0.01,也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转圈铣的方块?
图纸没问题吧?
软件问题?
不懂~!帮顶~!

就是转圈铣方块,其它没问题.

网友C:
丢步了,检查丝杆顺滑不,脉冲有无丢

测试方法,单轴往返空走100次,看看偏离起点多少

如果测试没问题,转圈出现这样的情况话,应该是各轴加速度设置问题,某一轴因为提速不上去造成丢步?
那就尽量别用偏置区域清除,用平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丢步了,检查丝杆顺滑不,脉冲有无丢

测试方法,单轴往返空走100次,看看偏离起点多少

如果测试没问题,转圈出现这样的情况话,应该是各轴加速度设置问题,某一轴因为提速不上去造成丢步?
那就尽量别用偏置区 ...

丝杆很顺滑.电机是42,加速度设置为400,不知道加速度这样设置有没有问题?一般设置为多少比较好?

楼主: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铣外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铣深度时有一边是铣的越深越往一边偏.偏移量铣深1亳米大约有0.3左右的偏移.

网友:
MACH软件内部把这一轴单独消回差设置0。3你试试,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和你这个大致一样,设置完就好了,但奇怪的是重做系统以后再没设置过,也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呵呵!!!!

楼主:
发图片上来大家分析一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让刀了,刚性问题

网友:
是刀太小了
因该在走一次

网友:
有意思,接着看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初步得出结论是让刀了.减小了进给速度后问题好像解决了.另外如果保持进给速度不变而提高主轴转速,问题不知是否有改善呢?

网友:
那就再测试一次哈

网友D:
觉得不是让刀的问题,也许是你的步进电机的问题吧

我同样用2mm键槽铣刀从10mm厚度铝板里掏出一个50*50的方块,很垂直

我的进给速度是F1200还是F600,忘记了,变频器是240HZ左右,每次深度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不是让刀的问题,也许是你的步进电机的问题吧

我同样用2mm键槽铣刀从10mm厚度铝板里掏出一个50*50的方块,很垂直

我的进给速度是F1200还是F600,忘记了,变频器是240HZ左右,每次深度0.1

用变频器的应该是工业主轴了吧?240HzX60=14400,我的38元主轴只有五、六千转,怎么敢跟你比?不过你的照片不清晰,想看看工业主轴的边沿铣得怎么样.

网友:
 我的38元主轴切铝也很直啊,不过我是用6mm变径刀

网友E:
把走刀方向按与原来的方向相反的方向走看看,我感觉也是顺逆铣的问题。当然和刀具太小也有直接的关系,同意二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