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X2竟然打不开protel99se的DXF/DWG文件!

楼主(2010-10-14):
mastercamX2竟然打不开protel99se的DXF/DWG文件!
第一次准备用雕刻机做一块板. 不料遇到问题了.好多人用的Artcam pro,不熟悉就想用mastercam做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哪位朋友用Artcam啊? 能帮我个忙么?  我把这个文件发给你,看能否在你的软件上打开.  确定一下文件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少走弯路.
可以留下邮箱或者QQ都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protel dxp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可以,我把那个PCB的文件给你,你帮转出来看行不行. 我的QQ是:52709987

楼主:
我刚刚装了个protel DXP 2004  把那个文件导入到DXP2004, 再转成CAD的格式.还是打不开. 没有办法了,正在安装ARTCAM,  再不行就把电脑踢几脚发泄一下.

楼主:
刚装了ARTCAM ,打开这个文件时显示:can't open file  同样打不开。  电脑已经踢了两脚了。死机了,用手提发贴中。

网友:
皮气够大的。呵呵
如果是线条为什么不用mach自带的软件呢

楼主:
已经导入到了ArtCamPro了, 但我想怎么再导出去,变成MasterCam的文件。 这个真神了,Mcam明明支持这个文件格式,就是打不开,也没有任何提示。打开后就是个黑板。   都是英文路径。

网友:
完了,对不起lz
我才看见
我家里的机子太慢,如果要转的话就到下周一了,单位机子cad是10版的,protel 是dxp的
要不发我邮箱吧
yzbinghan@163.com

楼主:
呵呵,还是谢谢 冰寒 兄啦.
我机子上一口气装上了:ARTCAM PRP2008  和Protel DXP 2004  都试过了.   CAD2008 打不开那个文件. Artcam可以打开了. 刚刚用MastercamX2打开了.

很有意思,MastercamX2打开那个文件后,躲在窗口外面,得使劲把窗口往中间移动才可以看得到.原来一直没有看到,误认为没有打开成功.

谢谢冰寒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意思,MastercamX2打开那个文件后,躲在窗口外面,得使劲把窗口往中间移动才可以看得到.原来一直没有看到,误认为没有打开成功.

原因是,dxf图距离x,y轴的0点太远了。

楼主:
鹤山兄 不好意思.忘记你也指导了我. 也同样要谢谢你啊.
呵呵,应该是DXF的原点没有搞好.    其实这点mastercam  比ARTcam要笨一点点. 用ARTcam直接把有效部分显示在屏中间的,没有理会那个DXF文件的原点.

网友:
客气客气,解决了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