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08 怎么实现根据一个零件的孔穿到另一个零件上呢?

楼主(2010-10-14):
如下图:

四个滑块上每个滑块都有四个安装孔,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的画出相应地板上的螺丝孔呢?

四个滑块 和铁板 分别是一个零件。

图上所示为装配体的情况。

能不能有什么方式直接能把 滑块的孔映射到或者穿出到底板上?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A:
可以的,装配体也可以当零件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装配体也可以当零件编辑的。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在装配体里编辑零件   螺丝孔的中心 定位在  滑块控圆心就可以了

而且这样做的好处是 如果你改变了 滑块的位置  螺丝孔也会相应的改变

网友:
右键点击装配体,选编辑零件,编辑好后再选编辑装配体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