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舵机改到玩具船上用了

楼主(2010-10-14):
终于把舵机改到玩具船上用了,可以使用原来的遥控部分,还有自动回**能。

网友:
接收用的还是原来的接收么?是怎么实现比例控制的呢?

楼主:
是用原来的接收机,没有比例控制。

网友:
怎么改啊?LZ说说嘛,我也很想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学习了。

你学到啥了啊?

网友:
呵呵  输出信号是怎么改成舵机信号的呢?原来的应该只有两通控制两个电机吧!是直接用那个电源驱动舵机么?

网友:
舵机如何连接的,很关心

楼主:
说说我的改法,玩具接收机左右方向分别输出约+3V的电压,这个不经放大应该是不能推动舵机马达的,于是我在淘宝上买了电机驱动芯片L7010,接上电源电机等,在输入端加上电压,电机就是不转,试了两片都不行,也不知道是芯片坏的还是我试验有错。于是放弃了,自己用三极管装了一个正反转驱动电路。

L7010

L7010

楼主:
这个就是自己装的舵机电机驱动电路,Q2、Q3的基极接到接收机的左右输出,这样的驱动电路只能直接驱动舵机电机使之正反转,里面的驱动板要拆去不用。

驱动原理图

驱动原理图

装好的舵机驱动板,底部是原来的接收机

装好的舵机驱动板,底部是原来的接收机

网友:
强!顶你!虽然我现在用不到呵呵!敬佩你的改进精神

楼主:
为了使舵机有自动回zhong功能,拆下舵机中的电位器来改造,用0.7mm的钻头从外壳钻进去,在电位器电阻片的中间位置把它磨断,钻的位置要注意只要能磨断表面的碳膜就可以,不要破坏太多的基板,是否磨断用万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然后照原来位置安装进去,驱动板不要了,从电机接出两条线,从电位器接出三条线。

用手拿着钻,不要用电钻

用手拿着钻,不要用电钻

网友:
照你这么改法还是没办法实现比例遥控啊。还不如弄个比例遥控的接收装上呢。这样什么舵机都能配上用。最近我也改了一条玩具船,就是用多出来的一套枪控改的。貌似比你的简单好多呢。

楼主:
  是啊,没有再买比例遥控系统,只是先做了试试看的,明天找个水池试试看是什么效果。我淘宝上看了,枪控也很便宜的,以后一定要继续改造,我喜欢动手。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改的很好, 拆下的玩具船双通道接收机有出路了.

其实舵机不能实现比例也无所谓,起码比左右电机控制转向要好.

另一通道的开关功率管可以并联扩流了.

网友(2010-11-19):
7010有三种封装

7010有三种封装,分别是

文件名: L7010_R.pdf
描述: L7010R说明书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8c4419-f3e7-11df-9c00-0015c55db73d/

文件名: L7010_V2.pdf
描述: L7010 V2说明书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ae594c-f3e7-11df-9c0f-0015c55db73d/

文件名: L7010S_LG7010_CR7010.pdf
描述: L7010 DP后缀说明书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d27e94-f3e7-11df-b27d-0015c55db73d/

对照一下,可能还可以用。

网友:
7010有三种封装

7010有三种封装,分别是

文件名: L7010_R.pdf
描述: L7010R说明书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8c4419-f3e7-11df-9c00-0015c55db73d/

文件名: L7010_V2.pdf
描述: L7010 V2说明书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ae594c-f3e7-11df-9c0f-0015c55db73d/

文件名: L7010S_LG7010_CR7010.pdf
描述: L7010 DP后缀说明书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2d27e94-f3e7-11df-b27d-0015c55db73d/

网友B:
楼主你劲啊!
本来我都想自己搞搞,可是看到你的电路图和电路板照片,
我都是直接把现在的比例系统移植上去,改无刷还方便好多啊!

网友:
我也是买玩具船来改的,我买的哪个有个小舵,只要将里面改成比例的就可以了。不过这个小船不好拆,只好重新做个船壳了。

网友:
好办法,上得快。

网友(2011-04-17):
准备也尝试着改改。

网友:
如果接收机输出的是高电压(7.2V)能够驱动舵机,那舵机的控制要怎样改。

网友:
LZ你好,我参考你的方法改装基本成功,只是正转反转后的回中位置不在同一位置。是电位器碳膜磨断的位置不在正中吗?如是,怎么才能精确确定中点?

网友:
这样也行阿,换我就是用三通的遥控了

网友:
改装玩具船也能学到很多知识和技巧。

楼主:
谢谢xyhwhq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劲啊!
本来我都想自己搞搞,可是看到你的电路图和电路板照片,
我都是直接把现在的比例系统移植上去,改无刷还方便好多啊!

是啊,比例系统移植上去也许更简单,自己改改不是更有趣吗?

网友:
愚认为,直接移植比例系统适合玩高速的,玩低速的则可自己改改。

网友:
看到熟悉的万用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