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投暗了

楼主(2010-10-14):
收了一个9X
来了一看,是短油门行程的日本手控

还没有改手的软件选项

我TM是美国手的固定翼

楼主:
只找到9X2的教程,不晓得9X是不是也一样。

9XII 的工程模式
进入方法和控的stick mode有关系,上面的流程是stick mode 2的方法,对于我们购得的大部分是stick mode 1的控, 要使用 TRN 代替 TH.HOLD,其它相同
1、拉起油门并将开关保持前向
2、将AILE D/R开关上推
3、按住面板上的ENT建开机
4、旋转滚轮直至Trim Step选项高亮显示
5、按下滚轮进入Trim Step菜单中并旋转到ALIE
6、下拉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上推AILE D/R开关,按下滚轮
7、重复第6步操作4次,当第5次(总共)时就应该能进入Service Mode

提示: 不懂的项目请别随便乱动,可能导至摇控不工作, 特别是重置工厂设置及RAM EDITOR功能, 错误的恢复工厂设置可能会丢失很多需要工厂校准的数据, 使用控不能正常工作, 必须返厂维修(重校准)
1. 报警电压设置, 对于换过锂电的TX, 设为10.5v比较合适
2. 摇杆和开关测试, 测试所有部件动作正常
3. 摇杆校准和行程, 如发向摇杆中立有轻微漂, 可以使用摇杆校准功能重新校准, 使用时间长后,电位器产生磨损也会有轻微漂移
4. (高级) 油门微调改为模拟, 在美国和欧洲的9xII(XP9303) 都是3+1 Trim方式,如果能搞到那个油门模拟trim的部件,可以自己换成油门模拟的,主板上有现成的插头,只要在service menu里设置一下 ANALOG TRIM 就可以了
5. (高级) 短油门行程设置, 在油门增加限位片, 使油门行程减短, 特别对于日本手的TX很用 我就是不要这个功能
6. 关闭stick mode 选择功能 , (我还想打开这个功能呢)设定默认模型类型(HELI->AREO etc)
7. (待发崛)

service menu 功能清单
一、EXIT 退出
1. RESET start (No initialized) 直接退出,不进行初始化
2. All initialize Model & System data 初始化模型数据和系统数据
3. Initialize System data only 仅初始化系统数据
2,3 二项慎用

二、Sw test 开关测试:测试所有开关动作是否正常, 同时按下ENT和滚轮下压退出
三、Hard. Con 硬件配置(和跳线配置)
1. Reduced TH 短行程油门
2. Analog TRM 油门通道使用模拟拨杆式微调
3. HZHD TYPE (我还没查到)
4. INIT TYPE 初始化类型,默认是直升机(HELI),玩固定翼为主的可以改成 ACRO
5. Trim PopUP 微调时显示跳出提示
6. R.TRM Beep 微调时发声(不过改变后没什么用,可能R.TRM指的其它,默认是off)
7. TX H/W 摇控器型号 PCM9X_2 和 P9X_OLD, (可能同一fireware应用于多种控)
8. S.Mode STICK MODE可用户设置
9. INI.S.Mode 初始STICK MODE, 不可设,由硬件跳线配置
10.TH.Dir油门方向可设置 (硬跳线)
11.ZPCM ZPCM模式可用 (硬跳线)
12.WARN 开机TH.HOLD 或F.MODE不在NORMAL时报警
13.IMODULE 发射模块类型
更改 1,2,3 后需要摇杆重校准
四、Stick Nut. 摇杆中点位置:显示所有模拟量摇杆的中点位置, 按功能最下按钮重记忆,按CLR清零,重置零点时把所有摇杆置在中点(包括油门)(由显示值可见9xII的摇杆是10bit采样的, -511-+511)
五、Stick Ga. 摇杆行程校准和电池设置
1.左半部是摇杆的上下行程数据,按CLR进行校准,摇动所有杆到最大最小值多次
2.右半部是电压测量值校准
3. Lithium 备份锂电池电压 (9xII 不需要备份电池,使用eeprom存储配置,永不丢失)
4. Battery 主电池电压校准, 显示值和实际电池电压校正, 调节数值使显示电池和测量电压一致
5. LOW Bat 设置报警电压, 一般Ni-mh/Ni-CD电池设为9V(默认), 锂电池设为 10.5V
6. Contrast 面板对比度电压校准 (9xII上无效, 可能在带背光的9xII limit上有用)
六、Initializ 初始化数据
1. 使用硬跳线来初始化模型数据的STICK MODE
2. 初始化模型数据并重启设备
七、TRANSFER 数据传输:把所有配置数据传输到另一台遥控设备,或接收另一台设备的数据,List键改变模式, CLR开始
八、RAM Monitor 内存数据查看
九、EDITOR 内存数据直接修改(危险)
改短行程的方法:
1、将所有开关置于正常位置
2、然后将油门置于最高点,按住“ENT”键,打开电源,进入主菜单
3、进入 “TRIM STEP”菜单
4、将光标移动至 “AILE” 菜单
5、将 “TRN”教练开关一直扳住不放(一直要到进入SERVICE MENU才可松手)
6、拉下 “AILE D/R” 开关,然后按压滚轮,再推上“AILE D/R” 开关,再按压滚轮
7、重复 第6步 4次,当第五次时,即可进入 SERVICE MODE
B、如何校正油门摇杆中立点及油门行程量?
1、进入 “HARD.CON”菜单
2、选择 Reduced TH,将OFF改成ON,(即开启短行程油门)3、按 ENT 键退回到主菜单
4、进入 STICK NUT设置摇杆中立点,将所有摇杆置于中立位置,包括两侧面的开关,按CLR下面的那个键保存
5、按 ENT 键退回到主菜单
6、进入 STICK GA菜单进行形程量校准
7、转动摇杆到最大行程数次,包括两侧面的开关
8、按 ENT 键退回到主菜单
9、选择 EXIT 菜单,进入后按 LIST 键,即完成设定。

楼主:
的确够复杂

昨天晚上改好了

首先,拆掉短油门的挡片……其实是2个塑料片,卡住油门2端

其次,用跳线把油门和升降电位器交换
然后,用跳线交换2边微调按钮的电路板
最后,进入工程模式
1、进入 “HARD.CON”菜单
2、选择 Reduced TH,将ON改成OFF   改成正常油门
3、按 ENT 键退回到主菜单
4、进入 STICK GA菜单进行形程量校准
5、转动摇杆到最大行程数次,包括两侧面的开关
6、按 ENT 键退回到主菜单
7、选择 EXIT 菜单,进入后按 LIST 键,即完成设定
当然,顺便设置了 LOW Bat 设置报警电压, 一般Ni-mh/Ni-CD电池设为9V(默认), 锂电池设为 10.5V
INIT TYPE 初始化类型,默认是直升机(HELI),玩固定翼为主的可以改成 ACRO
一开始以为工程模式很恐怖,后来发现不过如此^^

楼主:
哎,漏了一步:中立点……很简单的,参考教程……
但是这样改出来以后,升降和油门的微调在屏幕上的位置还是日本手的(控认为自己仍是日本手)
要习惯,要习惯

网友:
lz牛人
纯支持了

楼主:
悲剧的是:
今天发现
stick mode 忽然出现了……

NND,换电位器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