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啊 你在那啊

楼主(2010-10-14):
出了水冷的难道就没有便宜的改进方法把主轴搞好了啊??
美国2手的电机直接当主轴实在是不够用啊

网友:
在米缸里埋着呢。

网友A:
吓我一跳

以为楼主说:主啊!你在哪里?

网友:
别以为水冷就好,一用了花钱就流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为楼主说:主啊!你在哪里?
楼主估计原意应该是 主 轴啊 在哪里啊

楼主:
外星人来了

网友:
很久没见,外星人来了

网友:
自己做,没啥问题的

楼主:
怎么做?做那样的?

网友:
又要体积小,又要力量大,又要刚性好,在模型论坛里选主轴是很难的,电主轴不现实,工具铣上的主轴实用,但是对有的朋友而言有点大,水冷的吃刀太小,风冷的价格太高,直流的美国主轴力量就更小了,没办法,将就一下吧,对于加工效率不要太计较,玩嘛,慢点就慢点吧。

网友:
我用的是跑步机上的主轴,那家伙,力大无穷。还是220V交流变直流直接调速,我的是DC180V。1.1KW,4400转。用同步轮加减速。
       直径90MM,长200MM,轴是15的

网友:
无动力主轴把 配个大点的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径34毫米的无动力主轴,可以接几百瓦的小电机,精度有保证,比美国电机好多了

精度不好 刚性也不好

网友:
楼上有一套,很迷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够用就可以了

普通雕机用是够用了

网友:
刚买了个美国的300W,还没收到,不知好用不好用,应该比几十元的主轴强:loveliness: :loveliness: ,

网友:
花好多钱买一堆垃圾回来还不如弄个水冷,也不那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0W的和200W的是一样的
声音还大点

网友:
也在迷惑,主啊,轴啊,你在哪里?
水冷?风冷或无动力主轴?
雕刻机是铸铝的机架,双T杆塑料螺母
开始对无动力主轴很推崇,认为可以调节力矩
可是这样的雕刻机力矩大了又受不了
看来只有搞个水冷或风冷的电主轴了

淘宝上沟通了一些,有商家认为风冷的声音很大,不适合家用
感觉很负责任,但也听到不同的看法:风冷的声音并不大
作为比较,感觉冲击钻的风扇声很刺耳的

如果风冷的功率稍微小些(比如400W),但风声柔些,
应该比较适合,但有吗?

噪音是风扇的带来的,高速电主轴的噪音与转速是相关的
真不好找到好的噪音小的风冷主轴吗?
主啊!高手啊!请指点指点吧

网友:
我就用所谓200-300w的美国旧电机做主轴

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怎么着,感觉还行,加了尾部风扇,声音不大,关门干活外面基本没有难过的感觉。要是适当降低F的速度,减少进刀量,声音更小。去掉尾部风扇声音会再一些,可以换成仪表风扇在侧面吹。

我的这个主轴,ER11夹头夹持6mm刀具,刀具靠近夹具的一段,打表测跳动在2个丝。

楼主:
楼上的
你的主轴有力吗??????加工铝6MM的铣刀能吃多深?

网友:
 问了白问,他的那个还不是跟你那个一样

楼主:
 等我下班回去装上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风冷主轴是不是可以这样设计,在主轴的前后两轴承的中间位置安装一风叶,即类似车床主轴上的传动齿轮的安装方式,在主轴外套上面贴近轴承的部位钻两个孔,作为进气口和出气孔,孔做成可调节大小的,或者先钻小孔,再根据使用的噪音大小扩孔到可以接受。这样风叶就和主轴的转速同步,主轴转速高散热也多,主轴转速低时设计为低通风率。
要想主轴强度好,转速高,少用润滑脂,那么请将承力的部分选择成陶瓷轴承,如氮化硅陶瓷。

网友:
来个风冷的吧!

网友:
那个200-300w的电机直驱你还想用6mm铣刀?

引用 楼主:
楼上的
你的主轴有力吗??????加工铝6MM的铣刀能吃多深?

用3mm就不错啦。3mm吃0.1mm深,F值不超过120.
我有夹过6mm的刀,但没有用来铣铝。

网友:
看看,早告诉你弄个水冷了吧,我用6mm的可以1mm深度。。。。F2000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0W那个电机我6MM的刀可以吃0.3
F1000

楼主:
算了吧
不用去想主轴了
凑合着用就好了
在说了毕竟不是工业机

网友:
回楼上几位

啊呀,我忘了说了,我的是PVC机,唉,吃刀不能大了。难怪大家的数据差距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