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减油左摆加油右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4):
机我已换主轴了,但是尾桨不稳,悬停时没摆尾,但一减油门尾桨向左摆一加油马上回右摆但没超中线,我以为感度高但调低了幅度更大,调高了幅度小了但频率加快了,是什么问题?是否我的尾桨与机身不随直?怎么调?

网友A:
大桨转速太低了 由于加大油门时 螺距增加 机身的反扭力也随之增加 大桨 尾桨转速未及时相应提高 尾桨得不到足够的转速产生风力来抵消机身的返扭 就出现了急加油摆尾现象

网友:
尾舵反应慢也有可能

网友B:
调一下尾舵混控试试

网友C:
详细写出硬件配置和控的曲线设置 更方便大家帮你找出问题

网友D:
哈,我昨天刚解决的问题!兄弟你问得太及时了!
可能是3个原因造成的,我碰到过的:
1、皮带松;
2、感度低;
3、皮带在尾管里绕了两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