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500 600级别都是什么意识能航拍吗

楼主(2010-10-14):
请问450 500 600代表的是什么级别意思啊。能载重多少啊,我想入一个直机不知道要什么级别。想要能航拍的能带动一个家用的小摄像机

网友:
用600好些

网友A:
新手
那些数字代表飞机的级别
450的桨是325mm单片
500桨是500mm单片
600桨是600mm单片
450下边掉一瓶500ml矿泉水没问题
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航拍,挂个摄像机玩玩没问题
但要专业点,一般人是玩不了的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到500的空机只要六百不到含大浆。请问,这样的机器能拉动多少重量还能正常飞行啊。谢谢啦

楼主:
没人回答呢

网友:
500直机负重约1.5KG

网友:
直升机不适合航拍。

网友:
YT500 桨是425

楼主:
500能负载3斤呢,那挂一个摄像机差不多了。为什么直机不适合航拍,要固定翼吗?我感觉直机可以悬停应该好拍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
那些数字代表飞机的级别
450的桨是325mm单片
500桨是500mm单片
600桨是600mm单片
450下边掉一瓶500ml矿泉水没问题
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航拍,挂个摄像机玩玩没问题
但要专业点,一般人是玩不了的

500的镜是420/430的,550是500大桨
这些数字其实是二轴之间的距离(主轴和尾轴),YT最新使用这样的标准,相对有点科学道理。 别的厂家也有用主旋翼半径标的

网友:
你看航拍的基本是固定翼```

楼主:
现在看上26cc的汽油教练机。不知道适合航拍不。

网友:
直升机震动得太厉害了  不适合航拍

网友:
新手讲这些有点远,直升机不是想象中那么好飞的。

网友:
多潜些水好!

网友B:
LZ,你先弄一个直机试飞一下吧,想载家用相机最好用600的飞机, 500是能载动3公斤,可是也飞不了几分钟,你怎么拍,刚拉高就得下来了,

再一个,看你拍什么了,你要是拍静目画面。就是要从高一点的角度拍,那直机也还算行吧,不过直机振动是大,你要是想拍大面积的东西,最好用 固定翼,或是飞艇

再一个还有 500不带大浆600块不到的的那飞机估计不是你飞它,是它飞你

一般的500或是550左右的飞机,全下来至少是4000左右的样子,你可以上一个亚拓500或是550E或是GAUI 的X5,不过这些飞的时间都不长,

建议上 亚拓 600油机,不过你450 500  600都没搞明白,就上来飞 亚拓600油,实在是有些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一个还有 500不带大浆600块不到的的那飞机估计不是你飞它,是它飞你

...

泰世的EP425是不是这样的直机?

网友:
什么样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啊,现在有点清楚了。呵呵

网友C:
电直吊起最大重量后稳定性完了.基本上没法控制.等着炸机把

网友D:
就一台700航拍效果也不好!除非加装飞控系统